450pro 突然尾巴自旋炸机,求高人分析原因

楼主(2012-02-28):
飞了
十几趟
,一直都
挺好的,,前天中午,刚起飞3分钟不到,突然
尾巴自旋炸机
,
这一趟主旋翼转速有比前几趟高一点
,
求高人分
析原因
Ztw 40a
电调
尾
舵机
SJ SSD 145US
ZYX 3
轴

网友A:
尾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尾舵机是新的
zyx
是新的

网友B:
仔细检查尾巴的个个部分··

楼主:
是电调还是接收问题吗?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尾中联的螺丝松了 我就因为这个自旋过 不过还好没炸

网友D:
机械原因更有可能,像ls说的,还有就是齿轮,不是说不扫齿就行,还有齿与轴之间

网友E:
传动轴什么的没打滑吧。

网友F:
LS的图片好性感

网友G:
原帖由
简单点98
于 2012-2-29 10:16 发表
LS的图片好性感
你的图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