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这个夹头怎样开缝 手里有六七只

楼主(2012-02-28):
夹头没有开缝的那部分是硬质合金的 孔径1毫米  还那么小 实在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
电磨+切割片, 切开不影响精度 别的什么真不好弄,那镶的是合金

网友:
可以考虑电火花,因为你的东西是合金 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切割片很厚  切缝很大的  应该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电火花加工下多少钱  六七个不知道给加工不??

网友:
锯片铣刀能行吗

网友:
我也有几个差不多的,但没有套筒,而且缝都是开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开缝那部分材料是硬质合金的   锯片铣刀肯定不行

网友:
用20丝的锯片切割,如果还不行干脆把锯片的齿磨掉然后用金刚粉末研磨出槽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简直就像 铁棒磨成绣花针  太难了  也不知道工厂怎么干的

网友:
线切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3条缝的  线切割没法加工     4条缝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用好的锯片铣刀割,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用金钢石磨片,看那么厚的估计干一个要废好多片好多米了。

最好还是弄个小电火花,用铜片慢慢打还来得快些。

网友:
标题

这个要用专用的合金磨片,高速加冷却油一般用白矿油进给要慢

网友:
硬质合金部分用线切割从里边割,外围用切割片。

网友:
这个这么小,当然是去线切割,一字排开,两次就好了。

网友:
建议当垃圾处理

因为成本会太大

网友:
有种钻石牌的钻头,硬度是98,5MM直径的。不过就那根棒料要三百多块钱。

网友:
为什么没开缝呢?还处子不成吗?

网友:
线切割啊

线切割啊

网友:
按照垃圾处理因为不值得兴师动众讨伐这玩意

网友:
标题

线割很好割,因为有镙纹,小孔用电火花

网友:
赞成线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找  特种部队   做的电火花切割一下很简单。他做的电火花可以安锯片型的割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和0608的夹头一样的  是3条缝的  外缝已经开好了   线切割肯定不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5%E7%BB%F0%BB%A8
参照这个做个迷你电火花,换成铜片打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0608的夹头一样的  是3条缝的  外缝已经开好了   线切割肯定不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426&highlight=%B5%E7%BB%F0%BB%A8
特种部队的帖子。

网友:
像膨胀螺栓

网友:
知难而退得了,买一个又有多钱?

网友:
买金刚砂毛细片轮,有那种0.5毫米切缝的,可切合金,不过你这玩意不值得去弄,成本大,不合算

网友:
等下会CHU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不就搞大了  还得学习几门知识

网友:
为什么就没有切开呢?奇怪

网友:
会不会就是硬质合金刀具断在夹头里?

网友:
付的加工费可能可以买一个到两个新的了

网友:
那种薄的磨片,应该没有0.5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中间孔已经有了 孔径1毫米

网友:
线切割的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