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和V120D02S 纠结中 该选那款

楼主(2012-02-28):
是入手mici cp+DEVO8S还是V120D02S 2801 或者DEVO8S控
本人新手 这两款那款耐炸点 调机简单 求老鸟推荐

楼主:
要求室内飞

网友:
俺2款都买了,室内飞的话 选 Mini CP吧      室内破坏力小,比02s要稳 ,耐炸程度高。

网友:
建议先从 cp开始。。02s是中介机。新手飞可能会有点问题。等技术进步了再考虑。。

网友:
循序渐进

网友:
mini cp稳的感觉像3.5通的飞机一样

网友:
新手选cp,就因为更耐炸,至于性能方面,d02s肯定比cp要好,d02s相对脆弱点,危险性也大点~~~~~我的连载帖里对cp(genius不是mini)和d02s使用感受都有详细描述,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MINI CP新手练习最合适,等练的差不多了再考虑D02S。控可以选好点的,将来可以买接收上450。

网友:
室内飞的话 选 Mini CP吧      室内破坏力小,比02s要稳 ,耐炸程度高!

网友:
不用犹豫,直接cp

网友A:
gcp mcp差别很大吗?用gcp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p mcp差别很大吗?用gcp可以吗?

GCP当然可以用,只是MCP从结构到设备上比GCP更好些,自己多研究厂家的介绍吧

网友:
要想快些学飞,买CP,耐炸,无压力;02s不适合练习

网友A:
原帖由
wm119120
于 2012-2-28 21:54 发表
是入手mici cp+DEVO8S还是V120D02S 2801 或者DEVO8S控
本人新手 这两款那款耐炸点 调机简单 求老鸟推荐 [/qu
楼主看看我的经历,吸取教训。
先上D02S,飞不起来,飞起来乱飘,然后炸机,幸好没大损失,
不得已上了cp,正在途中。
建议上cp,熟了后直接上450大的。

网友B:
楼上玩450合必选CP!买个好点的控练好模拟器

网友C:
cp不犹豫,室内的话

网友D:
d02s也是挺稳的!~但不太适合新手,室内杀伤力太强了(不是你伤就是它亡 )!cp安全点!炸起来维修难度比d02s小很多... 建议lz入cp(有wk版本)~ mini感觉有些鸡肋(另外还会被逼上贼船使用devo系列...华之前的机一概不能玩,如果以后还要飞450,控用2801足以)!而且cp副厂配件多!找聪少兄 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E(2012-05-28):
呕液!期待老婆大人拨款!

网友F:
mini吧,不要总想着耐炸,其实真的意义不大,过来人了 。。。给点压力自己就会很快飞好,mini的确适合室内,但是有点钝,不是很跟手,要设置。。

网友E:
MINI CP俺感觉比模拟器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