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凤凰电调定速设置教程,全文更新完毕,欢迎指正

楼主(2012-02-28):
和亚拓直升机搭配出厂的凤凰电调,默认已设置为油门曲线飞行模式,如要设定为定速飞行模式,必须要自备一条凤凰的USB设置线,然后到官网下 载设置软件
为简单方便起见,俺把直接下 载地址放出,现在的软件最新版本是V3.50.20,包含了最新的4.00Beta固件(之前是3.27版本)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downloads/software/CastleLinkInstall_3.50.20.exe

下 载后,双击运行安装程序,一路点“Next”即可安装成功,安装完成后双击桌面的快捷图标即可看到设置软件界面如下:

左下角的连接状态用来确定与USB设置线是否相连,电调是否与USB设置线相连,线都连接好之后就可以给电调通上动力电池了(3S、6S、12S都可以,可以用未充满的电池,马达接不接都没有关系)
通电之后,软件界面就自动跳转到设定界面了:

如果您的电调固件(firmware)版本不是最新的,软件会提示你是否要升级固件,这个由您自己选择,也可以先点取消,以后再升级
第二设定页是设置飞行模式的,默认为“直升机”“固定值”模式,即油门曲线飞行模式

这里要选择为“调速模式”,即定速模式(顺便说一句,这狗屁不通的简体中文界面实在是翻译的够烂)

然后点选“指定转速”,这时会跳出一个**框,要求您设置一些高级参数,点“确定”即可

这里很简单,动力电池是12S Lipo,亚拓600E/EFL PRO和亚拓700E都是一样的

点“OK”后接着就是设定马达和齿轮信息,齿比亚拓说明书的封底就有,马达信息在说明书的倒数几页里也有,找到后直接填入即可(这里对应参数是700E V2 3GX标配)

再点OK,又回到软件主界面了,接下去只要设定需要的转速即可

好,这里就根据您自己的需要设定相应转速,软件会在你填入转速后提示是否在合理定速范围之内(这个是根据马达的KV值来计算的),红色就是不建议,黄色是可用但效果一般,黑色字样就表示完全没问题

看来还要再调整一下转速值,这回应该就可以了,呵呵

接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设置,(允许自动转速)熄火降落设定,请勾选“允许自动转速”功能,
“转速加速度”选自定义15-18(这里是指从油门锁定熄火降落切回正常模式时旋翼头的加速快慢),俺会在后面详细解释如何在遥控器上设定熄火降落功能

本页都设置完成后,点右下角“更新设置”即可保存刚才所有的新设定到电调内,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其他设定页面是否都正确
减速-实际是刹车,直升机不允许有刹车功能,故禁用,呵呵

截止-即电压保护

唯一要修改的地方是“电流过流保护”,官方说明书推荐直升机用时选择大一档“不敏感”(后面的电流值不用管,不同80A、120A、160A电调各不一样)

马达,这里的“转向”在不重新插拔马达3条电源线的情况下可以让马达反转工作

其他,电调通上动力电后是否会提示通电状态,“润许”=允许,这BUG已经很久了,哈哈

记录,这个功能很不错,相当于自带老鹰树功能了,飞完之后可以用USB设置线连接电调下 载飞行时记录下来的工作状态,对飞行及事后分析很有用处
只是记录时间不长,如果记满了就会停止记录以后的飞行,有两种方法可以清除飞行记录,一种当然是软件里点击“删除记录”,另一种是外场用遥控器的摇杆来删除记录方法如下:
开起记录功能的话,注意看电调上有黄灯在通电后会一闪一闪,说明正在记录飞行参数,如果黄灯常亮就表示记录已满并停止记录了
这时,请先断开电调动力电源,将油门摇杆推到最大位置(遥控器不用关),然后再重新接通电调动力电源,保持6秒后会听到1秒短音,然后是5秒长音,表示记录清空,这时再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就算完成了

所有设定都检查并确认过后,再点一次“更新设置”,电调软件设置部分就算全部完成了,遥控器配套设定明天继续,敬请关注,呵呵

楼主:
今天接着来讲遥控器对凤凰电调油门行程设定和油门曲线设置,这里我们以大众化的Futaba T8FG为例,其他控也可作参考

Futaba的控连接电调都要先将油门通道(THR)设置为反向

Normal模式的油门曲线要先恢复成出厂的斜直线

然后到End Point菜单将油门通道的行程设置为最高50%,最低50%

现在,开遥控器把油门杆推到最大油门位置

亚拓600和700的话,请先接通接收机的UBEC供电,确认舵面操作正常之后再给电调接上动力电池(3S-12S都可以,不充满的电池也没关系,马达不拔掉的情况下才能听见电调的确认音)

听到电调自检+几次短音(几S电池响几声)后,电调不再发出声音,这时回到End Point设置菜单,慢慢增加最大油门行程量值,直到电调发出确认音后再多加2个百分点,就确定了电调的最高油门行程位置

然后将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低,再慢慢增加最低油门行程量值,直到电调发出确认音后再多加2个百分点,这样确定了电调的最低油门行程位置,断开电调动力电源就算设置完成了凤凰电调油门行程的设置(定速或者油门曲线模式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都是一样的,必须做),凤凰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和其他品牌电调的设置方法不太一样,普通的电调是让电调记忆遥控器的油门最高点和油门最低点,凤凰电调则是需要遥控器改变油门通道行程来对应电调内部固化的油门行程最高点和最低点,请记住,这里的数值每台遥控器都不一定相同,所以请不要直接照抄数值,学习这个设置的方法就对了,呵呵

油门行程设置完之后就可以来设定油门曲线了,因为是定速飞行模式,所以油门曲线的设置方法和非定速飞行模式是不通的,请先来看悬停航线档的设置:

很奇怪的曲线对不对?第一点是0,就是马达不转、停转,第二点到第五点都是33%,这是因为凤凰电调上设置的3个定速转速值分别对应的是30%、70%、100%以上的一条水平油门曲线,为电调对信号判断准确,俺多加了3个百分点,事实上您把水平线设置在30%-69%,对应的转速都是3个定速转速值的第一个转速值,比如0-45-45-45-45,实际转速和0-33-33-33-33的转速是一模一样的,有兴趣的模友可以亲自试试看,呵呵

IDLE1的曲线,如果这一档您不飞3D模式,也是飞航线模式,可以这样设置:

IDLE2也可以这样设置,呵呵

如果IDLE1和IDLE2都用来飞3D,那就可以设成这样:

好,那以后如果要改变定速的转速怎么办呢?很简单啦,只要将凤凰电调的信号线拔下,用电脑和专用USB设置线重新连接起来,到设置软件上修改相应档位的转速值并更新设置即可,无需再修改遥控器油门曲线

凤凰电调的定速模式常规设置就讲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些小技巧

楼主:
小技巧部分:
上面的图文介绍,把凤凰电调的定速模式常规设置都讲了,还有一些实际飞行中的技巧也顺便介绍给大家
有些模友经常会说凤凰电调拉最小油门时容易重新进入缓启动模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俺知道很多模友喜欢有“搓油门”的习惯动作,还有一些是因为紧张误拉的,因为凤凰电调的这个特性是无法修改的,所以只能从飞行手法上改进,不要有事没事去“搓油门”,除了看起来象“暴力悬停”外什么也学不到,反而练坏了手法,那怎么能尽量避免呢?来看下俺的设置:

看到和刚才的Normal航线悬停档有什么不同了吗?我们将第二点曲线位置移到了X轴的8%点上,而不是之前遥控器默认的25%位置,当然您也可以根据情况再适当减小一些,以避免瞬间拉到最低油门,但总的原则还是尽量别学“搓油门”,呵呵。

那风大的时候航线悬停档实在是降落不下来怎么办?您可以切到3D模式柔和的降下来,在地面上切油门锁定开关来熄火

OK,再来一条小技巧,熄火降落设置:
因为凤凰电调切到最低油门时再启动会变成缓启动,如果经常练习熄火降落飞行,在接近地面前发现熄火降落无法完成时再想改出不就没的救了么?
这个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请先确定油门锁定(THRO HOLD)功能正常使用(有些遥控器上要设置THRO CUT这个菜单),T8FG默认是17%位置

先将数值调整到40%

然后,按照正常开机顺序,先开遥控器,再分别接通直升机的接收电、动力电,把直升机放置到稍远的平整开阔地面上,请务必远离人群,油门杆保持最低位置然后一格一格加大油门微调开关,直至大桨开始转动,这时切油门锁定开关,您会发现大桨并没有迅速降低转速,还有可能稍稍转快起来,别担心因为负螺距会将直升机压在地面上的,您可以从容地在油门锁定菜单慢慢地降低锁定百分比,直至电调瞬间无输出大桨开始停转,再减2个百分点并保存,结束整个设置,这个点就是油门锁定的非缓启动点。

当您在的直升机在空中切油门锁定做熄火降落动作时,如果感觉熄火降落无法完成,可以马上解锁油门锁定开关,大桨将以之前设定的“转速加速度”的比率来快速旋转回到正常飞行模式,而不会进入缓启动模式,即可安全改出熄火降落过程,您可以尝试不同的自定义值来适应你自己的改出手感

好了,全文讲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祝大家顺利爽飞 :loveliness:

网友:
顶    正是想要的  但是 就是不知道  一般练习  和暴力飞行 700E 定速  设置多少 合适   望千红 解释下!!:loveliness:

网友A:
我设置的 定速 是   普通 1800    1:2100   2:2200    螺距   +— 12    亚拓原厂电    2200的转速 好像 也没想象中那么怎么给力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方面没设置好?

网友:
感谢千红大大造福广大模友!感谢

网友:
好贴!支持!等600e配置好了,再慢慢慢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的 定速 是   普通 1800    1:2100   2:2200    螺距   +— 12    亚拓原厂电    2200的转速 好像 也没想象中那么怎么给力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方面没设置好?

螺距不要过11度,螺距太大了,调到10。5度就行了,700不是450,要不了那么大的螺距,转速也比较高了,做动作会掉转的,id2 2100就行 id1就1950吧,你试试,截至电压最好不要高过3.2 除非你电池很给了,足35c4600m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的 定速 是   普通 1800    1:2100   2:2200    螺距   +— 12    亚拓原厂电    2200的转速 好像 也没想象中那么怎么给力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方面没设置好?

转速设定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高转速带来的是整机更好的抗风性能和稳定性,亚拓原厂推荐700E用凤凰电调飞定速模式时换用530KV专用马达会更给力

你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想更暴力一些其实很简单,将集体螺距调整到+-14度试试看,感觉会完全不同的,请注意控制好螺距,不要全程在14度下飞行,呵呵

另一方面,玩定速飞行,对电池的放电能力是一个考验,在同样一台700上,用25C的电池、40C的电池、55C的电池,表现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不要过11度,螺距太大了,调到10。5度就行了,700不是450,要不了那么大的螺距,转速也比较高了,做动作会掉转的,id2 2100就行 id1就1950吧,你试试,截至电压最好不要高过3.2 除非你电池很给了,足35c4600ma ...

此言差也,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俺也认为应该用小螺距高转速来飞行,所以飞着总觉得暴不起来,后来去亚拓培训班学习之后将3GX设定搞明白了,把450 3GX的集体螺距设为+-13度飞行,那感觉真是爽的一塌糊涂啊(有视频俺发过)

以现在亚拓原厂标配动力来说,掉转真的很难,大部分情况下是飞行时螺距运用不当,这个要靠长期的练习,最大螺距只在需要的时候瞬间用,平时的螺距只在小范围使用

网友:
感谢千红大哥造福广大模友!感谢啊!!!!!!顶千红大哥!!!!!

网友C:
不错的教程,谢谢千红大哥!请教一个问题600EPRO普通模式飞行时油门拉到底时会缓起,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请问LZ 我的是700E F3C的 电调是凤凰160安的 其它电子设备是原厂的 我的这个该怎么设置电调呢 谢谢!

网友:
终于出详细的帖子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 我的是700E F3C的 电调是凤凰160安的 其它电子设备是原厂的 我的这个该怎么设置电调呢 谢谢!

设置方法基本一样,原配马达是470KV,极数不变,齿比不变,如果练F3C静态动作,航线悬停档还可以适当降低,比如1400-1500,凤凰160A电调内阻更小,飞行更爽,实际飞行电流大约只有30A-40A,电调温度应该也会更低一些,这个你可以通过飞行记录来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教程,谢谢千红大哥!请教一个问题600EPRO普通模式飞行时油门拉到底时会缓起,有什么办法吗?

凤凰电调的缓起模式之前亚拓厂手蔡文佑专门发过一篇图文并茂很详细的帖子,请仔细再看一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1700&extra=page%3D6

俺稍后也会在本帖更新俺的方法:loveliness:

网友:
非常感谢千红的回复

楼主:
全文更新完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呵呵

网友:
认真地学习了!感谢楼主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灰常感谢!!

网友E(2012-03-29):
引用 楼主:
小技巧部分:
上面的图文介绍,把凤凰电调的定速模式常规设置都讲了,还有一些实际飞行中的技巧也顺便介绍给大家
有些模友经常会说凤凰电调拉最小油门时容易重新进入缓启动模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俺知道很多 ...然后,按照正常开机顺序,先开遥控器,再分别接通直升机的接收电、动力电,把直升机放置到稍远的平整开阔地面上,请务必远离人群,油门杆保持最低位置然后一格一格加大油门微调开关,直至大桨开始转动,这时切油门锁定开关,您会发现大桨并没有迅速降低转速,还有可能稍稍转快起来,别担心因为负螺距会将直升机压在地面上的,您可以从容地在油门锁定菜单慢慢地降低锁定百分比,直至电调瞬间无输出大桨开始停转,再减2个百分点并保存,结束整个设置,这个点就是油门锁定的非缓启动点。

我按这方法怎么关不掉缓启动呢?

网友:
太牛了。呵呵。

顶千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按这方法怎么关不掉缓启动呢?

凤凰电调的缓启动是无法关闭的,只能尽量避免,上调油门曲线第一点的位置到非缓启动区也是一个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电调的缓启动是无法关闭的,只能尽量避免,上调油门曲线第一点的位置到非缓启动区也是一个办法,呵呵

昨晚我把大奖尾桨全拆了,放在床上试了半宿就是不行,晚上再试试。

网友:
还有个问题请教千红老师,我按照您的方法设置了对应3个油门曲线,第一种NORMAL模式锁尾感度60%一切正常,但是由于螺旋桨转速在1700转速比较低航拍的画面出现严重的果冻现象。第二种IDLEUP1模式定义的转速时1800,对应的锁尾感度是58%飞机刚一起飞就开始自旋,赶紧降落检查其它设置,没找到别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不能锁尾了呢?后来用NORMAL模式把油门曲线调到了0-100-100-100 也就是2050转飞机又正常了,画面也没有果冻了,请千红老师指点原因。

楼主:
IDLE1模式的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对导致锁尾陀螺不正确吧?具体没看到你的设置无法准确判断和回答

看过你拍的视频,先不说飞机调整的如何,云台的震动和晃动都很大,风小的时候还行,风大后基本都是废片;转速高了抗风性好,会相对稳定一点,不过飞行时间嘛不会超过6-7分钟,实用性差,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IDLE1模式的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对导致锁尾陀螺不正确吧?具体没看到你的设置无法准确判断和回答

看过你拍的视频,先不说飞机调整的如何,云台的震动和晃动都很大,风小的时候还行,风大后基本都是废片;转速 ...

我感觉定速在1700飞行噪音不大升降自如,就是果冻现象严重,所以我要开始着手解决低速果冻现象,现在我的飞机是700e 3gx标配 飞行时间8分左右,不知能耗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千红凤凰电调油门行程设定可不可以一起接通BEC和电调的电源呢?

楼主:
设定遥控器油门行程的时候,必须先开遥控器,油门杆推到最大,然后接通BEC电源,最后将电调动力电接通

网友F:
这么好的贴怎么不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贴怎么不加精?

发帖的目的不是为了加精,让大家都能用的上并且爽飞就足以
另外,论坛精品帖奖励的帽子和T恤已经收到好多啦,基本上都送本地模友了,呵呵 :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那个BEC是高压BEC,一通电就BEC和电调都通电的。

楼主:
同时通电没有问题呀

网友(2012-05-05):
我按照千红的凤凰电调设定了,但在NORML模式下我的油门曲线是一条斜的直线,也是定速了,开一点点油门后电机就到了我设置的定速,转速,怎么解决啊,谢谢,可不可以在一般模式下不要定速,而在3D模式下有定速啊。

网友(2012-07-23):
好文章啊,学习了

网友:
凤凰设定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G:
千红大师,如果用APS呢,APS要求油门曲线为默认斜直线,,那不是和凤凰电调的定速冲突了吗?

网友(2012-08-24):
标题

百看不厌,再顶千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千红大师,如果用APS呢,APS要求油门曲线为默认斜直线,,那不是和凤凰电调的定速冲突了吗?

是呀,,,我也比较关注,,,

网友H(2013-03-26):
我用的是鸭子550E里面的那个凤凰90。开启软件、接通信号线和USB弦到电脑,就已经自动连接上了。各类读取、更新设置等等。。。。我没有接动力电呢。。。怎么回事呢?不是要求接动力电么?

网友:
新买的600DFC套装内的凤凰电调需要设置吗?是不是出厂时就设好了,怎么说明书上不做要求?

网友:
请问千红大哥。我用凤凰50飞450pro。T8FG控,如果我只飞nomal和IDLE 1的话,电脑软件里面怎么设置转速?

网友(2013-05-20):
非常实用和智慧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鸭子550E里面的那个凤凰90。开启软件、接通信号线和USB弦到电脑,就已经自动连接上了。各类读取、更 ...

这款低压的,USB 线插上就可以设置了,不需要接动力电,安全又方便~

网友:
我看了好几个帖子,关于油门形成的设置初始值,都不一样,

千红说的是30%
还看到有50%的,
还看到台湾有个调试视频是设25%的

有影响吗?

网友:
感谢千红大大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请教千红大哥一个问题。设置指定转速时弹出一个框,当设置马达KV值时,不管填写多少Kv再按OK都会弹出一个错误提示:不支持马达KV值或大于10325Kv值。所以马达信息无法完成设置,也无法进入下一步。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2013-07-07):
顶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2013-08-10):
必须顶啊,这么好的教程,楼主感谢

网友:
顶!
刚升级我的500DFC的电调为凤凰Talon 90A电调,LZ的这贴写得好,很有用。
有个问题,我的电调用USB连上软件后为什么没有“记录”页,难道电调不支持。
另外请问一下亚拓500DFC的转速如何设置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2013-09-29):
千红太狠了!

网友I(2013-12-12):
顶一下,顺便求教下,用设置卡怎么设置定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一下,顺便求教下,用设置卡怎么设置定速呢?

连接电脑用软件设置定速

网友I:
连接电脑后就冒出一个软件版本不一致的提示,两个灯都是绿色,说明连接正常,但是就是进不去调试界面,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接电脑后就冒出一个软件版本不一致的提示,两个灯都是绿色,说明连接正常,但是就是进不去调试界面,咋回 ...

电调固件版本低了,可能需要先升级固件,然后再进行设置

网友:
技术贴,先顶再看。支持!

网友:
LZ别下载了,你那是木马。

网友:
这个确实要顶,楼主伟大

网友:
主题27,精华26,这是什么样的节奏?????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用到

网友(2019-05-30):
您好新人求指导,麻烦您给一个联系方式,感谢!

网友(2019-07-22):
几年过去依然经典

网友J(2019-11-14):
现在还有人用凤凰电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还有人用凤凰电调吗?

有人,我一直在用,现在为了省银子更不舍得换了。所以会一直服役下去

网友(2019-12-30):
你好,更换遥控器只要重新认识行程最高和最低吗?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发帖的目的不是为了加精,让大家都能用的上并且爽飞就足以
另外,论坛精品帖奖励的帽子和T恤 ...

千红老师你好!给设置卡软件吧,谢谢!!

网友:
CURRENT CASTLE LINK VERSION 3.79.00
RELEASE DATE: 02/12/20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tleLinkInstaller_3.79.00.exe

https://www.castlerc.com/downloads/CastleLinkInstaller_3.79.00. ...

谢谢你!感谢!

网友(2021-12-19):
千红老师,凤凰电调通电后只想了12片电芯的声音再无其他声音,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才能恢复正常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