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直机斜盘舵机问题。

楼主(2012-02-28):
请问如果控不能设置
舵机
的正反向。想要同时改变左右斜盘舵机(1和6通道)的控制方向有什么办法? 改控上的左右控制电位器方向是否可行?

网友A:
futaba有舵机反向调节器。。。
不过有不能反向的控么?

网友B:
的确没有看到没有反向开关的控。

网友C:
很简单啊,把两个舵机交换插口就行啦,两个舵机的运动反向都是反向的,更换了就是都反向了

网友D:
改舵机,电位器两根对调

楼主:
我试试舵机电位器线对调,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还有电机引脚反接才行的吧

网友F:
标题
斜盘混控,副翼的数值改变正负

网友G:
不可能没有反向设置的
除了单个舵机反向,CCPM混控也可以反向

楼主:
设置要数据线接电脑改,因为没有数据线所有设置都没法改了。舵机电机有无正负?对调小电机线能改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