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28):
大家怎么设置天9失控保护的?失控保护选项里  辅助1 辅助2辅助 3 分别有什么用?如果遥控失控保护想设置为自动返航 只能用辅助1 辅助2辅助3这3个开关设置吗?求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怎么设置天9失控保护的?失控保护选项里  辅助1 辅助2辅助 3 分别有什么用?如果遥控失控保护想设置为自动返航 只能用辅助1 辅助2辅助3这3个开关设置吗?求教各位大侠  谢谢

你好:
        3个辅助通道对应的是7、8、9 这个3个通道,你可以将这3个通道设置到开关或旋钮上都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