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个DIY,主轴是怎样的结构? 请热心的大侠给讲解一下,有图最好。谢您先!

楼主(2012-02-29):
 这几个,都是坛里动手能力超强的哥们的作品,JJ虽然其貌不扬,却也是五脏俱全,完全发扬了diy精神
当然还有其他TX的作品,这里 高手云集

小弟机械方面完全白纸一张,又囊中羞涩,打算从简易开始慢慢接触,不想法排掉一点毒 只怕到时候毒发病倒,呵呵

老妖的JJ

liu1972的JJ

钚留名 的JJ

目前已经有收集一切废铜烂铁的习惯了,象最近捡的这根棍子,我就对它抱有相当滴 希望

拿在手里挺沉的,有说里面可能不是实芯棍,这个到时候再看了,目前且当它是实芯的

之前已经发帖咨询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815
准备等天暖和点时候   截开玩!

最近也终于知道,有“球面轴承座”这么个东西,

貌似liu1972的JJ就是用的这个,现在不清楚里面的结构,这几位TX的图片也实在不方便了解,请教各位:

1,上面这几位TX的JJ,主轴棍子估计上了几个轴承?(目前先照他们学了,请勿见笑)
2,紧固位置有几个?(车成台阶?)
3,锁定材料难道也是靠卡璜?
4,和法兰一般是罗纹连接? 这棍子头上有M16字样的罗纹,不知能不能用上
5,还有,车床主运动丝杠上,是不是包括大拖板和尾顶座?

目前倾向于老妖的JJ结构,能看明白一点,liu1972同学的手艺太好了,不敢模仿啊~
现在手头资源太少,看来 废铜烂铁 得努力攒上个三五年才行

网友:
 给你看看吧不方便拆看照相了就看这个图吧

网友:
建议LZ多挖挖坟

网友:
再来一张

网友A:
换了皮带轮

用两个塔轮安上去,现在可以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塔轮安上去,现在可以调速了

哥们 我想了解 主轴,,就是 你那两个大铁座子 那里的 情况
主轴棍子  尺寸 怎么规划? 要安几个轴承? 要搞上几个台阶吗?
法兰那里,,  卡盘,,  棍子上  要搞个什么奶头 和皮带轮 键槽 配合?

网友B:
再多得的废铜烂铁比不上大母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多得的废铜烂铁比不上大母鸡一个

知道您说的没错
现在   先搞些废铜烂铁  练练  手
要不 即使 有大母鸡 在我手里 不定  搞成
废铜烂铁

楼主:
我这铁棍子的一头, 天生有个M16的罗纹  但不清楚是公制还是英制,现在天还冷,又一直下雨,都没心情折腾了
等天暖和了  打算把它截开来。(是某车上的减震器,外套子里  估计有些油)

这个M16的罗纹 适合来接皮带轮吗? 我本以为做个罗纹法兰 跟它配 会简单些,皮带轮好象都有键槽,需要轴杆上有键?

网友C:
听楼上的,多挖坟,不要盲目崇拜,上面几个图算不上主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听楼上的,多挖坟,不要盲目崇拜,上面几个图算不上主轴
 是不能算正规的主轴,只是一根铁棒,但是这个铁棒子安上之后它能干活,我看也不比什么主轴的精度差,不管是什么猫,能干活就是好猫,贵在动手,不在动嘴

网友:
没看错应该是条气压撑杆吧!拆解时千万小心哦,会爆的哦!炸伤了菊花可不是好玩的事

网友D:
还是建议直接购买仪表车  400元随便就能买到二手的金火 富阳 之类的  虽然比不上国良之类的 但是 大多数情况也足够用了   也不需要考虑磨损什么的 等他磨损了你早就升级了    何必折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算正规的主轴,只是一根铁棒,但是这个铁棒子安上之后它能干活,我看也不比什么主轴的精度差,不管是什么猫,能干活就是好猫,贵在动手,不在动嘴
理论阶段应该研究理论数据,然后在根据自己情况修改,你借鉴的轴承是外球面轴承,如果它的精度够用的化,恭喜你轴上不用车台,它的内园有顶丝,直接固定就行了,非常简单,题外话如果不论无赖猫死皮猫只要抓老鼠就行,社 会上的无赖死皮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这样了,例如交易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直接购买仪表车  400元随便就能买到二手的金火 富阳 之类的  虽然比不上国良之类的 但是 大多数情况也足够用了   也不需要考虑磨损什么的 等他磨损了你早就升级了    何必折腾呢

就是不知道哪儿去找这些旧货啊
如果400以内,还是值得花一点钱学习的。 自己折腾确实太耗费时间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