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接继电器接反向二要极端管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如图这样对吗

网友:
图画的不清楚也就算了,连文字说明也说得不清楚!!!!  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貌似反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电机停机时因为惯性转子转动发出电冲击控制元件。这个是起短路作用的。应该没有反吧。

网友:
尽量不要接这样更易坏

网友A:
二极管对,三极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对,三极管错。

楼主应该没错,接近开关内部是PNP三极管输出,发射极在内部已接电源正极,集电极通过负载(继电器)到电源负极。

楼主:
谢了各位我试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