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套装!!!基本不抗风!!!

楼主(2012-02-29):
风力1级的情况下,或者微风,哪怕一点点小风也会发生倾斜漂移!(我是拿楼下幼儿园悬挂的彩色小三角旗子做参照,还有自己感觉,小风的话脸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全部官方原装默认配置!无风情况下,我承认可以脱控悬停10——20秒!!

网友:
没有用过XA的东西,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抗风性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机架大小、动力,飞控只是一个方面。况且飞控里的很多参数都是可以调的,LZ为什么不多做一些测试呢?飞了一次就发表意见未免武断。纯属探讨,没有个人攻击的意思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飞了有上百次了,参数也调过了,我继续努力再调节一下,可能我要求高了,本来想先玩 RE在等双P 的,感谢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
本来不带GPS的就是飘的

网友:
 带GPS的也漂,水平面上+/-2M,高度方向1M,好像是这个参数,可能楼主没看参数。

一点不漂的目前好像只有UFO

网友:
能悬停10秒。。。。。。
我想叫你枪手
我的无风抽筋加弹跳,根本不敢脱手,你不错了。

网友:
请推荐一款抗风的飞控,谢谢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的回复,谢谢!

网友:
如果室内可以脱控悬停说明不是飞控的问题了

楼主:
我承认是我要求高了!谢谢各位帮我讨论,感谢,等待xa让人放心的产品出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绝对的枪手,我的开机直接翻,好的时候能飞起来,然后自动加速往后面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的枪手,我的开机直接翻,好的时候能飞起来,然后自动加速往后面跑

不会吧,XA的有这么差么?

网友:
此贴无任何技术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不一定每一个帖子都得有技术价值,我有疑问提出来咨询大家,想得到大家的帮助,不是让每个人得到什么!!!至于枪手的说法,xa是不会对RE版这样做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说法,挺简单的事,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
抢手那个说法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买这个飞控我还是抱点期望的,但是鉴于买来目前我只用于炸鸡就有点微词了,哪敢脱手。
讲回来了,毕竟我没用过KK,可能KK还要差,可能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