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凤凰电调求教,若干问题

楼主(2012-02-29):
HV80电调进接收机插头量不出电压,是不是坏了?6a的Bce输入8.4V,输出7.8对不对?且开关好像不能断电是不是也坏了?插在6008接收机3通道上,接收机也不亮,接收机放在35A的电调BCE接口上就没有问题,是不是BCE-B6X输出的电压高了?那个3GX怎么也点不亮灯,但是能给接收机供电,是不是传说中的砖头?这点东西坏了哪里能修?大侠们指条路吧。急急急

网友A:
用的什么bec啊?一般接收机上限是6v,除非你是高压版的。凤凰的80是不内置bec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电调 进 接收机 插头只是信号线吧,你量来干什么

楼主:
(用的什么bec啊?一般接收机上限是6v,除非你是高压版的。凤凰的80是不内置bec的…希望对你有用)这个对我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C:
凤凰的高压版(HV)系列电调都没有内置BEC,所以必须用其它供电方式给接收机、舵机和3GX
亚拓标配6A线性UBEC输入为2S Lipo,即8.4V实际电压,输出为5.8V-6.0V,如果偏离很大,并且如你所说“开关不能断电”很有可能是BEC已经损坏
3GX必须和接收机正确相连后,确定遥控器和接收机正常通讯(6008会亮绿灯),3GX才会开始通电自检

楼主:
一个上午的努力,上述的问题在回帖的指引下全部解决。可能是UBEC的问题,昨晚电表亮的电压是8.2进7.8出,今天量的是8.4进5.6出,但是这个头子插到哪里都点不行,接受.3GX没有反应.最后为了测试,用450的电调,把信号线挑掉做电源,怎么插都行。看似UBEC输出电压正常了,但不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