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问,电机的两种安装方式

楼主(2012-02-29):
看图说话,下图两种安装方式中,一种直接安装,不需要十字架,一种需要十字架。
个人觉得,不需要十字架的,螺旋桨离安装平面要近,震动应该小一点;
需要十字架的嘛,螺旋桨悬臂比较长,选弊端震动大一些。
但是本人还是新手,先要想大伙们学习。

直接安装方式图

直接安装方式图

增加十字架安装方式图

增加十字架安装方式图

网友:
大多数都是直接安装的,商品机架都有电机安装孔的。就算是铝管DIY的也不需要这种十字电机座,因为铝管不可能有这么宽.......

网友:
两种方式各有优点。

网友:
这图里的电机是外转还是内转?

网友:
一般都直接安装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四轴吗?四轴没必要用马达座,图中马达座用途大部分用在固定翼的,由于马达在固定翼安装的时候,很多无法从背面安装螺丝,所以,将马达安装在座子上后,再讲带有座子的马达安装在特殊的固定翼上,方便安装和及时保养更换。减震不减震没这一说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