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手们!

楼主(2012-02-29):
我现在练习的是固定翼3D机,手头只有一个FUTABA 6EX(直机版)的控,想用来飞G4的
模拟器
,请问下:
1、还需要什么其他的东东才能飞?
2、如何设置?
3、用真控飞模拟器也有大小舵量之分吗?
4、在控上设置参数在模拟器中也会有反映吗?
5、用真控飞模拟器好,还是用淘宝上那种直接带控的模拟器好?
新手无知,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不要见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还需要解密狗
2、论坛搜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5007
3、有
4、直通模式有反应
5、当然真控

楼主:
呵呵,十分感谢,请问下加密狗哪种比较好呢,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能不能给个模友们常用的淘宝连接呢?谢谢!

网友A:
有线的吧,无线的还得用接收

网友B:
如果你想 買模擬以後 可以免費升級 更新的模擬 可找下機修工 現在最新的是8代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7535897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2059183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293698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7540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