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小雕刻,丝杆用连接用联轴器好还是同步轮好?

楼主(2012-02-29):
想DIY小雕刻,想用同步轮连接丝杆,好像用这种方式的比较少。
会影响精度么?
区别在哪?

网友A:
同步带终究是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终究是软的

工作台二十来吨的都有用同步带的

网友:
通过同步轮降速,可以提高步进电机驱动力,精度无影响

网友B:
我想 用光尺 或者 磁尺  ,然后 同步带

网友:
电机直接连轴器,效率会高点,成本低点,日后基本免维护,Z轴最好用导距小的丝杆。
同步感觉精度差不多,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 用光尺 或者 磁尺  ,然后 同步带

那可玩大了

网友:
同步带精度不受影响的!和直连一样的

网友C:
同步轮一般是为了变速,或是为了改变电机安装的位置,看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轮一般是为了变速,或是为了改变电机安装的位置,看你的需要.

我就是想改变电机位置,想让机器紧凑一些。
看到很多前辈机器,好像从没考虑过外形最大尺寸和有效行程的比例。
电机全都高高凸起。浪费

网友:
我和LZ是一样的想法,为了机器紧凑点,外型好看点.同步轮已经买好了,3M30齿3套,定做的!!不过机架还没做好,没装上试效果!!

网友:
可以在丝杠上安装 便宜的旋转编码器  ,然后同步带 ,就挺好  ,机器看起来就规整多了

网友:
以前我用过一台广告雕刻机就是同步带连接的,2mm的小字雕的也很清楚,精度也没感觉差,要是做摸具机就不知道对精度有没有影响了。
我现在正在筹备两台雕刻机,一台大点的,一台小点的,小的XY轴就是用同步带连接的,大的因为不好买同步轮,只好用联轴器了
我感觉找同步轮比找联轴器难,不好凑齐

楼主:
用42电机配速比 1:3 的同步轮,是否能替代57的电机?
扭矩差不多

楼主:
用42电机配速比 1:3 的同步轮,是否能替代57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