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斯9通 模拟器第一通道没反应

楼主(2012-02-29):
用的一个二手的狗,卖家说可以玩FMS,其他的不知道能不能玩,接入电脑,游戏控制器上油门和转向和前后都有反映,就是第1通道,左右没反应。在控的显示屏上是有反映的。哪位大哥知道这是啥情况。跪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凤凰? 如果说控上有反映 那就是模拟软件中 通道设置不对 527693635

楼主:
我的连接线是两路的 可能是枪控的模拟线

网友A:
可以用的 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