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动力配置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2-02-29):
650机身 打算用4S 4000毫安25C的
电池
当动力电 请教马达跟桨的搭配组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解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机机大约重量,电机、桨的选择太宽泛啦
不过你这电池顶多也就飞20分钟

楼主:
架子是X650V4 电池能飞20分钟我就很开心啦 如果用XA原厂动力 电调要配多少A的 其实如果是3S电池我就直接用原厂了不用发帖子劳烦大家了 手里闲置的4S电太多 不想浪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哎,我也是4S很多.....想固定翼四轴兼玩...... 我也在求4S电压下一个较好的电机+浆组合......

网友C:
我也有3个4s组,本想用在600间距的四轴上,通过多方了解,说我所拥有的飞控貌似不支持大于12v的工作电压,所以放弃了。个人认为马达只要支持14v就行,桨可小一点,飞得起来就行,我玩都没有配比的那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