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大家用什么分度头?

楼主(2012-02-29):
纵观该论坛,演示分度头的还是太少,大家对于家用床都用什么型号分度头?网上BS0这种三片花盘分度头能分任意角度吗?有人笑俺是有钱人,俗不知咱也是省吃俭用攒的银子,为了能制出象样的零件不容易呀

网友:
分度盤較實用, 所以只用分度盤

网友:
100:1 谐波减速, 用1.8度的步进来推, 每一分度为 0.018度.
以半径为5cm, 每一分度相距 0.0157mm. 大概都够用.
分度头的工作, 重复的工作. 改为程控较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知分度头去掉夹头能否当分度盘用?如果是分度盘能否任意准确等分角度?不好意思,在下周围实在没人用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看来坛子里的高人是不愿解释了,哎.

网友:
我用的分度般度數精度是 20秒 即1/180 度 , 是刻度環能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主要看你工作要求, 如用分度头去掉夹头当分度盘用, 不太實際, 反過來說, 用分度盤加夾頭來得實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分度头精度能达2秒.分度盘是20秒.如果用分度盘加工齿轮行否,20秒的精度是否会影.再者,如购分度盘什么品牌及多大的比较适用25V钻铣床.请指教,多谢.

网友:
分度頭一轉是多少度呢?分度盤是4度 , 如較大的是 5秒 , 我也是用25V钻铣床, 是用150分度盤, 如果主要用來加工齿轮就可能分度头較合適, 但如非的話就分度盘用途較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我用CAD画了1000mm,旋转了20秒(即分度盘的精度),末端与水平直线的垂直距离大约是0.1mm.从原点又测20mm处垂直距离是0.0019mm左右,也许做在100mm直径之内的齿轮应没事吧,不知我算的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否在指是圓周偏差數是嗎?簡單說句, 若是家用小玩意25v 等等机械工具設備, 精度不能要求太高, 原因是要所有相配合, 單一精度意義不大, 如要認真要求, 應考慮工業級才能做到

网友:
 我用的是老货100的

网友:
這種玩具分度頭和那種加裝分度盤的迴轉工作台是不能等分任何角度的
超過50以上的質數等分
這種都分不出來滴
如果只是玩玩而己
bs0.bs1及加裝分度盤的迴轉工作台都可以考慮
如果真要幹活的話
還請三思

精度方面則不用考慮
相同的東西
不同的廠家精度不同
甚致於同一個廠家
也會因為品管的問題而產生精度的不同
但唯一能肯定的是
分度頭的精度全新的會比舊的高
因為銅製蝸輪本來就是設計成被犧牲的部品

要能稱為萬能分度頭的東東
常見的有三大類型

辛辛那提型(Cincinnati type)
使用一塊分度盤(正反孔數不同)及18個掛輪
這種國內仿製改稱fw或f11型
早期機床都是配這種分度頭

勃朗夏普型(Brown & Sharpe type)
使用三塊分度盤及12個掛輪
就是樓主提到的bs系列
不過這兒是指bs-2
bs0及bs1都是偷工減料的作品

還有國內比較少見的米沃奇型(Milwakee type)
使用一塊分度盤(正反孔數不同)及16個掛輪
一般都配備在外國進口機床上
和辛辛那提型差別在一個是蝸輪結構,米沃奇則是用傘齒

以上三種才能稱為萬能分度頭
和樓主的bs0最大的差別在於以上三型都有和車床一樣的掛輪設計

翻翻書可以知道分度法有幾種
(1)直接分度法(direct indexing)
(2)簡式分度法(Simple indexing)
(3)複式分度法(Complex indexing)
(4)差動微差分度法(differenticl indexing)。

樓主提的bs0(包括bs1及迴轉工作台加裝分度板)
只能用到前三種分法而己
因為沒有掛輪設計
所以不可能完全等分2-360等分
遇到分度盤上沒有的孔數且為質數的話
保證怎麼分都分不出來
要能作到所有的等分(一般設計為2-360等分)
就一定要有掛輪結構才能分
否則你可以試著分271等分看看
除了加上掛輪以外
保證任何方度法都分不出來

萬能分度頭全新的很貴
一個要比樓主的bs0貴上一倍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拿他來幹活的
多花點錢買全新的還是值得的
二手的俺也建議最好不要考慮
因為論壇裏的二手貨
尾頂是幾乎沒有的
運氣好會有一個分度盤在上面
掛輪呢?從沒看過二手貨有這玩意
除了磨損的問題以外
要配齊分度頭的掛輪比配0618的還難
分度頭屬機床附件
在廠裏是扔在機床旁或亂扔的
平常上頭連一個掛輪也沒有
時間久了
分度盤和掛輪早就和本體不在一塊了

機床則不同
細心的師傅還會把全套的0618的掛輪收在底座裏
一般再怎麼垃圾的0618
最少還有四個掛在上面(走刀用滴)

所以要幹活
還是買一套全新的吧
若要玩玩或收藏工具
則bs0可以考慮

楼主:
没想到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在这万分感谢!如果本人一但采用任一产品,一定发个视频,也让更多模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