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行程开关问题

楼主(2012-02-29):
问下雕刻机行程开关在每个轴上安装一个可行吗?

网友:
可行,要看驱动板功能

网友A:
看MAH3说明书说是可以的,每个轴每个方向都共用接一组输入。只占一个并口输入,省输入的做法。
任何一个轴 任一个方向,只要触动行程开关都停止,
但仅能是停止作用,不认方向,要手动离开。

正确是的每个轴每个头各一个独立的行程开关,触动停止后,可以向离开的方向运动。

网友:
左边一个,右边就并连在左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MAH3说明书说是可以的,每个轴每个方向都共用接一组输入。只占一个并口输入,省输入的做法。
任何一个轴 任一个方向,只要触动行程开关都停止,
但仅能是停止作用,不认方向,要手动离开。

正确是的每个轴每个 ...

XYZ6个方向可以全部并联,只用一个“并口输入端”在软件里设置一下都可以用键盘使他“手动离开”

网友(2012-04-24):
不是一轴装一个吗?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带有这个功能   最好是6个开关分别输入到驱动板  这样子的硬件逻辑连接比传输给uch3更加可靠

单独装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时候无需手动干预   最好不要并联

实在要并联    三个行程开关就够了  每个维度中间安放行程开关   两边设定好斜坡位置   左右两边任何一个斜坡接触到行程开关都会向下触发它  这个在much3 说明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为了个行程开关机构设置得那么复杂干麻呢?行程开关有那么贵吗?
既然不贵的东西用多个又何防,一个轴两个吧,简单方便

网友:
分开装行程开关也行,共线装行程开关也行
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
首先楼主问的是每个轴只装一个开关是否可以,我的理解就是楼主说的只装一个是只在一个方向安装,并没有问是否可以并联

          先说并联问题,我的所有机器限位开关都是并联的,也就是3个轴的每个方向都是并联的,这样只用到了一个输入针脚,省下的针脚可以干别的用,有人说这样不好,我用的是6.23版本的到目前为止没看出什么不好,回机械原点,限位等功能都正常,至于有的人说了双向装用不同的针脚一个方向限位后可以反方向运行,至少我用的版本的mach3没有这个功能,mach3软件并不能识别是哪个轴限位。关于限位后如何反向解除我以前的帖子有说过可以搜一下。

         再说说一个轴只装一个方向是否可以,回答是当然可以,但是你要打开并设置软限位功能,也就你设置好了机械0点和行程后,每次开机你回下机械原点,这样当没有装开关那侧快到行程了,系统会知道并会提前减速缓冲,个人建议不管是单相装还是双象装都要设置一下软行程,并每次开机回机械原点,发生丢步等问题后也要重新回机械原点来确定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