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上平衡的那个白色插口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2012-02-29):
电池上平衡的那个白色插口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叫平衡充插口,淘宝也能收到,但到去电子城买的时候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平衡充插口他们听不懂,具体叫什么呢,谢谢

网友:
根据出线数量,比如3S电池就是JST XHP-4插头,里面金属端子型号是SXH-001T-P0.6。

网友:
补充:搜索XH-2.54即可

网友:
XH-2.54-4P接插件 连接器

网友:
正经的名字叫 JST-XH,但是去电子市场,他们通常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就告诉他“2.5mm针脚间距的白色插头”,准没错。

网友:
标题

拿去给他们看就好了,最简单

网友:
另外分享一下:Pl8的平衡头插头 叫JST PAP-09V-S,不含金属端子两毛五一个;金属端子型号SPHD-001T-P0.5  五分钱一个。不贵。刚从网上买了一些,只要几块钱。

网友A:
航模店里的这些插接件贵的要死~上次我需要JST头,航模店一对要一块五,在一家电子配件店只要4毛2,买了谢回来,质量比航模店的还好,顺带着买了点舵机接头用的端子,50个才一块钱!航模店里的配件都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店里的这些插接件贵的要死~上次我需要JST头,航模店一对要一块五,在一家电子配件店只要4毛2,买了谢回来,质量比航模店的还好,顺带着买了点舵机接头用的端子,50个才一块钱!航模店里的配件都黑死了!

求连接~~~

网友:
口袋揣块电池.直接到电子配件店里.拿给掌柜的看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