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同步轮计算脉冲数

楼主(2012-02-29):
各位大佬;小弟刚给25V加裝了步进电机驱动,但不会计算脉冲数,现況如照片所示。我的是三洋二手57电机1.8度3A的6线, 驱动可2,4,8,16细分,假如A和B是同步齿轮数,那E,F,G,H,I项该怎算,谢谢支持!同步轮是M3的

网友:
08年注册的
咱也是新人,也同问图中所标F是每分钟电机的转速还是每分钟的进给率?
1.8度电机转一圈需要200个脉冲,
200*细分*减速比/螺距=1MM所需脉冲
E是1MM所需要的脉冲数。F不详(求解)G不详,只知道这个数加大,杀车或正反转反应比较快。
H好像是脉冲宽?I不详,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