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 亚拓600n排气

楼主(2012-02-29):
这个排气亚拓600n的 内部什么机构 有高手给答复下吗 每次飞完 里面的残油总是怕流回
发动机
除非拆下排气 可以控出里面的残油 高手们有啥办法吗

网友A:
不玩油的路过

网友B:
没考虑过残油的问题,可我的发动机就是轴承坏的快点,20个起落就考虑换后轴承

网友C:
不会流回的,排气管内有三个腔,一号腔通过一个管将气射在二号腔腔壁,二号腔再通三号,三号腔排出气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回流为啥 会从排气接口处漏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垃圾发动机 正常飞行的话 轴承不用那么频繁 但是呢-_-如果经常不飞 轴承是会容易烧的

网友C:
标题
原帖由
木槌飞行
于 2012-2-29 23:56 发表
不回流为啥 会从排气接口处漏油
从发动机和排气管接口漏油?飞行之后如果有一点油渍是正常的,放时间长了再漏就是密封不好了。
发动机用完后是要使用事后油after run oil的,这样可以长时间存放发动机。
如果不贫油飞行,残余油渍是不会损害发动机的。

网友E:
亚托的管子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我用两种办法解决问题:
1,飞完,手拿起动杆,转动起动头,将活塞转到有阻力,并保持10秒以上,让活塞堵住排气口,防止费油回流。
2,启动前,卡住化油器进油管,将机身向加速管倾斜,用启动器空转几次,排出费油,在正常启动。
这两个步骤可很有效防止费油回流,导致启动困难!
个人经验,仅供产考!

网友F:
废油 直接倒出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