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恒龙坦克的问题:请问到底是金属版还是塑料版更适合 ...
还是恒龙坦克的问题:请问到底是金属版还是塑料版更适合室外跑?

楼主(2012-02-29):
无疑,金属版坚固得多,耐磨耐撞。而且最重要的是跑起来沉甸甸的,更加真实,观赏效果好得多!不像塑料的那样轻飘飘的,一看就很假!
可是,金属版也只有波箱、履带和轮子是金属的,底盘依然是塑料的,金属轮子和履带很重,会不会大幅度增加磨损?会不会没跑多久,轮子和车身连接的地方就磨松了?尤其在室外跑路面更加困难,磨损应该更大,会不会笨重的金属版反倒比轻装上阵的塑料版死得快?
各位前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版坦克实际使用中的真实表现?
塑料版换钢波,是不是最好的室外越野搭配?

网友A:
抢个马扎坐坐

楼主:
没人愿意指教吗?

网友B:
随便说 有不对的大家给指正
塑料版金属化 在输出轴的位置上 有轴承 不会磨的太厉害 但塑料的应该很容易变形 所以应该用金属的地盘
其实金属的并不是很重 像铝制的 重量就不是很重 但金属风较重 建议全金属的

楼主:
恒龙金属升级版在输出轴的位置有轴承吗?
好像没发现恒龙有金属底盘版本呀?所谓的终极版、重金属版,也不过是在波箱、主动轮、诱导轮、履带金属化的基础上,把负重轮也金属化了,并不涉及底盘哪,也没有说轴承的事。

网友C:
标题
金属版的有铜轴承,塑料版没有。野外你要买钢波箱的,不然玩不过瘾

楼主:
最近看了不少视频,更纠结了!
塑料版太轻,越障的时候蹦蹦跳跳地直发漂,怎么看怎么像玩具。
金属版好像又太重,爬过坡顶往下一扎头的时候,“轰通”一声砸到地上,简直砸得我肝儿颤,生怕那塑料摇臂、负重轮和底盘受不了,虽然不是我的车。

网友C:
果断金属的

网友D:
纯塑料版的路过。。。。。。。。。。。。
http://www.tudou.com/v/4oMBQ_sS2MI/&rpid=57586067&resourceId=57586067_04_11_21==.html

网友E:
路过,建议要是不差钱买金属的,要是想省点就买塑料的

楼主:
除了车重大,摔车更狠以外,我还担心阻力。
金属履带无疑附着力更好,因为重嘛,压得住、插得深,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转向阻力大了,会不会把轮轴弄弯?

网友F:
太恶劣的地形什么都会坏吧?
塑料板比较轻,相对摔得轻点。
而且配件便宜一点,维修起来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是塑料版更耐操还是金属版更耐操,那个相对好一点,为什么?

网友G:
当然金属的 不过地盘不是金属的 总归要慢点开

网友H: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吧,都差不多。

楼主:
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金属的相对耐操一点?究竟好在哪里?
虽然金属履带耐磨一些,可同时带来重量大增,负荷大了不会减寿吗?

网友I(2012-03-31):
标题
金属还没用,也许问题

网友D:
等塑料的坏了再换金属的,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