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值的选择!

楼主(2012-02-29):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X电压;例如1000KV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
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
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
90509寸浆)至8*6

KV1600-1800
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
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
左右的4530

2S电池下
KV1300-1500左右用9050

KV1800
左右用7060

KV2500-3000
左右用5X3

KV3200-4000
左右用4530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KV10001060
KV3000
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网友:
请问如果电池是4S呢?

网友:
好贴,顺便问下,kv7xx该配多大的浆好呢?另外,9xx的配20c的电池行么?

网友:
学习 了,一直想问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
好教材收下了

网友:
这才叫高手!

网友:
看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学习了~又一次加深了对转速的理解

网友(2012-10-09):
学习了,少走不少弯路啊

网友A:
知识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