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一个关于更换HL 虎式 金属摆臂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在tank world那边买了金属摇臂的零件,发现所有的螺丝孔都要自己攻丝。想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合适,另外我在网上看到那种钢制的自攻螺丝不知道好用吗?具体尺寸应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你是说安装负重轮轴的那个孔么 ??如果是,那就不要攻丝的 ,负重轮轴本来就是个自攻螺丝的螺纹,直接拧进去就可以了!可能有点紧,但是牢固!

网友B:
LS正解!听他的,没错!
如果有条件,有心情,就改一下恒龙的虎一摇臂和减震吧,论坛有很多改造帖子

楼主:
是固定负重轮的。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今晚回去再试试。我之前拧过,因为太紧,不敢用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