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奇怪的电机,难道是传说中的无刷电机??

楼主(2012-02-29):
也不知道是多少V的,也不知道怎样接线,反正就是转不动,用手转动转子,很灵活,没有一愣一愣的感觉。整个线圈只有四根线,两根红两根黄。有谁知道怎样接线吗?或是这电机有啥用呢?

楼主:
5转子中打了两个窝,估计是测重心用的。

网友:
老式的罩极式电机!把两个线圈串联起来,通上交流电即可工作!

网友:
罩极电机

网友:
定子线圈串联,不知电压,可用交流调压器从50伏开始试,摸线圈,感觉微暖就好

网友:
标准的80年代三大件中的"中华206唱机里面的---单相罩极电机

楼主:
那我直接上220V的话,不知会不会烧坏吗?

网友:
单相罩极电机,交流,这个好像是220V或110V,直接220V试一下,线圈不热就应该是220V的,原理相当于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有2个短路环相当与启动线圈,这种电机功率都不大,适合长时间运转,在风冷冰箱用的多

网友:
就是唱机里的罩极电机,两个定子串联起来,就是红接黄,另一红和黄就接220V的交流电,是交流单相异步电机,是四极的,转速在1450R/M左右

楼主:
哈哈,刚才试了,是串联接线的,220V,转速不是非常快的,扭力也不是很大,能用手捏停,TMD没什么用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刚才试了,是串联接线的,220V,转速不是非常快的,扭力也不是很大,能用手捏停,TMD没什么用处啊~

夏天来了,可以做个风扇

楼主:
刚才又试了,用外力使它高速运转,竟然发不出一点点电来,

网友:
 没见过,新鲜事

网友:
老掉牙的东西了,只能做个小风扇用用

网友:
简易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