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螺距是这样测量的(大师们不要砸砖哦.机械

楼主(2012-02-29):
本身就是那些个点点滴滴做起的哦)
简图:工件是进口垃圾丝杆轴承内圈部位的锁紧螺纹(因为SJ一般都将这个螺母拆掉另外出售5-30元不等)
        量具--我们叫"螺纹规"分两套,一套是公制60度角,另一套是英制55度角.

网友:
只是对比而已,不算测量

楼主:
请问塞规是不是对比!为何还是计量器具,还是大批生产中的主要"检测"工具还要一套套的配合,,,,

网友:
牙规而已

网友A:
我平时都比较简化的搞,,,放白纸上滚一下,数十螺距,卡尺量再除以十。。。。

网友:
放白纸上滚一下,数十螺距,卡尺量再除以十,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都比较简化的搞,,,放白纸上滚一下,数十螺距,卡尺量再除以十。。。。

嘿嘿,我也是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了弄复杂了吧。还要找白纸丝扣要是太干净还要涂黑油。还要数看花了还要从头再数。数完了用卡尺量。量完了再算。真有意思。本来牙规比一下就行了要是经常摆弄丝扣看一眼就知道了。连牙规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了弄复杂了吧。还要找白纸丝扣要是太干净还要涂黑油。还要数看花了还要从头再数。数完了用卡尺量。量完了再算。真有意思。本来牙规比一下就行了要是经常摆弄丝扣看一眼就知道了。连牙规都省了。
还是你厉害,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塞规是不是对比!为何还是计量器具,还是大批生产中的主要"检测"工具还要一套套的配合,,,,

塞规是检具,不是测量。测量是要出数据的。起码塞规还可以确定所要检测的对象尺寸落在通止规的范围界限可知。而这螺纹对比样板不是螺纹规

网友:
同意沙发和11楼观点.对事不对人

网友:
做为新人,必须逢帖必回。表示成为爱坛的1份子。。

   方底丝的就拿尺子量,对吗?

网友:
又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貌似螺距尤其是螺距误差要测量还真不是一般小厂有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