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会微抖?

楼主(2012-02-29):
这几天玉兔飞控上联电脑调试,有显示各通道输入数值。四个通道的中立本来应该都是是1500,但实际上各通道数值一般在1499——1502之间跳动。这正常不???

网友A:
AD采样,肯定有误差的

网友B:
国产控貌似都有点不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原帖由
zjzc
于 2012-3-5 08:26 发表
国产控貌似都有点不准,不影响使用
谢谢。。。
现在问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不管那个品牌的控,用电位器都一样。我的是jr dsx7
淡定了。。。
现在国产控其实蛮好,只不过jr山寨接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