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赛斯纳182炸炸炸....

楼主(2012-02-29):
昨天下午拿到,组好,调试好,试滑跑OK
今天下午试飞,一起来就往左转....滑跑的时候是直线....

下午断桨三根,炸得好心疼啊....

网友:
骑到房脊上去了啊,多练习。

网友:
电机螺旋桨反扭力

网友A:
主要是电机的反扭力大,要调拉力线的,遇上这种情况比较郁闷的特别是对新手,我以前1.5米的塞斯纳就是这情况,要把电机往右偏点安装,起跑的时候尽量速度快点远点再拉杆,注意副翼修正。后来那机子不飞了,换了1.4米环球飞塞斯纳就没出现那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副翼没有调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机的反扭力大,要调拉力线的,遇上这种情况比较郁闷的特别是对新手,我以前1.5米的塞斯纳就是这情况,要把电机往右偏点安装,起跑的时候尽量速度快点远点再拉杆,注意副翼修正。后来那机子不飞了,换了1.4米 ...

非常感谢谢,我等下就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但要调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副翼没有调平衡?

应该不是,看得出来

网友:
反扭力是一方面   你还得注意下  通电后  副翼 方向舵  是否平整在一个水平面

网友:
一是反扭,影响不太大,最重要一点,你的起飞速度不足,起飞时失速造成的,滑跑再长点,速度再高点,慢慢拉起来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C:
一帮不懂装懂的在这里危言耸听,1米4翼展的飞机,那点右下拉即便没有,你真能感觉得出螺旋桨的反扭?事实多半象9楼说的那样,速度不够就着急强行拉起,一离地就失速,即便不向左偏也会向右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我者十楼也,确实如此,楼主滑跑速度一定要起来,不要着急拉起来

网友:
9 10  11       LZ 你先滑行  不要急着起来  找个跑道长点的   到一定速度  你轻轻一碰升降  飞机就起来了   看你这个情况  我也认为是失速造成的   平凸性机翼  还是需要跑道长点 速度快点  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升力

网友:
滑跑距离长点,另外看看机翼和水平尾翼是否平行

网友(2012-05-03):
炸炸习惯了就好。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配置      1.4米塞斯纳我有   很好飞的啊

起飞前通电检查各舵面是否平行

网友D:
呵呵 塞斯纳就是敦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塞斯纳就是敦实

小王兄弟  你背上那个  还健在吗?

网友:
这是炸鸡炸的 还是楼主人为能的 要是人为的那必炸无疑 拉力线错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配置

网友:
拉力线没搞好哦,右下拉,我也是这个塞斯纳,好好飞 我是2814电机 1100KV 1147  基本没反扭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的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如果美国手,升降和副翼在右手对新手很容易拉升降动了副翼!呵呵

网友:
我等下就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但要调多少呢...

复LZ:

调拉力线(前拉):
向右2度(面向机尾)、向下2度。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右拉是面向机尾的吗?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帮不懂装懂的在这里危言耸听,1米4翼展的飞机,那点右下拉即便没有,你真能感觉得出螺旋桨的反扭?事实多半象9楼说的那样,速度不够就着急强行拉起,一离地就失速,即便不向左偏也会向右偏的……

说的非常好,赛斯纳回来就已经有右拉和下偏的了,角度对起飞影响不大,这个可以在飞行中感觉后下来适当调整。新手主要就是起飞速度不够,拉起来后失速栽下来了。我的赛斯纳也刚到手,起飞3次炸三次,一个原因是赛斯纳的前轮特别软,如果不是很好的地方起飞跑不起来,跑快了还要栽倒。所以对新手来说不大敢跑,想早点拉起来。我就是经过改动前起落后才跑的比较有信心,然后飞起来后可以感觉到付翼这些角度还有电机这些角度如何的,这个可以下来后适当调整。

网友:
要么操作幅度过大吧?

网友:
新手建议手掷起飞,草地降落!!

网友:
1.4米的塞斯纳我也有一架,现役中!!为什么你们总是出现起飞距离过短,造成失速的问题!!!我每次滑跑的距离都很短,基本上是5-7米就拉起来了。但起飞过程很平顺一切正常!没有出现过你们说的失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