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EP255 更换TW YFS 螺丝

楼主(2012-02-29):
呵呵,没架住这架飞机对我的强烈诱惑,也没有听取朋友的建议,将二手区的一架255收入囊中。

到手后发现螺丝全部都是十字的,并且旋翼头固定主轴的 螺丝扣 滑丝,在拆机的时候遇到估计很多255机主遇到的问题,螺丝被拧滑了....原机主不知道用的什么胶,那叫一个奇怪~个别螺丝各种拧都无动于衷。想到将来维修需要拆拆装装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肯定麻烦,于是决定全机更换螺丝。

大概将近20年前我就听说过台湾YFS螺丝质量很好,都是工业上用的,加上也在淘宝买过不知道牌子的12.9级螺丝,说实话这些螺丝真不咋滴,各种问题都有。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托啊,我只是想以后维修方便不至于因为一个小小的螺丝给别扭住,以至于部分昂贵的零件不能使用,全部螺丝都是我个人花钱购置。

收到后大致看了看,呵呵,真的不是那些杂牌的螺丝所能比的,严丝合缝,真正的12.9级...谁用谁知道......以后拆机的时候再也不会遇到麻烦了,呵呵

楼主:
另外这架飞机的中联固定主轴那个螺丝孔,一边是没有螺纹另一边是M1.4的螺纹,原来用一根M1.4X6的机牙螺丝固定,刚好和中联另一边平齐。

到手后发现中联那个M1.4的螺纹已经滑了,根本无法锁紧。于是找到M1.4X8的螺丝和配套的螺母并点数少许螺丝胶,像图中黄圈内所示,应该比原来的方式要更稳固.....

有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不妨这样试试,这样就会节省不必要的再次投资,毕竟这个旋翼头还是很贵的....

网友:
支持,中联的确是设计缺 陷

网友:
GAUI 255的几个缺 陷:中联螺丝导致炸机后主轴无法取出;大浆夹螺丝太短导致炸机后螺丝断在大浆夹内致使大将夹报废;尾撑杆两头塑料头子易碎而且碎了后得全环;塑料尾撑座易碎(X2已经换成铝件);脚架塑料就不说了;电机齿轮间距出厂可能设定不准导致皮带与电机齿轮摩擦

255是个不错的飞机,但GAUI固执和迟钝的反应可能会让他的产品与ALIGN在市场上泾渭分明

网友:
好螺丝,雷虎就是用的这个螺丝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2012-05-31):
求链接啦

网友:
支持,台湾  YFS 螺丝.......求链接

楼主:
去那个什么宝搜索“芳生”螺丝吧

不过镀镍的型号不太多,有几个比较长的螺丝还是发黑处理的,镀镍的不易生锈

楼主:
现在手里的飞机螺丝全部更换为yfs螺丝了,原来用冰人……

网友:
不知道250是不是也用的这种12.9的螺丝

楼主:
标题

泰世EP200大多是M2X3.2的螺丝,我用M2X4镀镍的12.9螺丝代替
不知道亚拓250的螺丝是什么规格

网友(2012-09-05):
我的255放了大半年都没摸了,,上次炸了后,,都没去修,,配件太贵啊,,,

网友:
我的255也是,我的大齿盘单向坏了两个了,一个48元,太贵了,又不能分开买,齿盘一点事没有,单向老坏。严重投诉泰世的质量问题。

网友:
不太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