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 求重心

楼主(2012-02-29):
前辈 我做了架3角翼  长46CM 翼80  请问下 重心在那个地方   我的配置是XXD2208 1800KV电机  9047桨  这个动力够吗  在线等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这里不是久留地  没有热心人

网友:
你的飞机已成形,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掷滑翔.不管设备装到什么程度,用手掷看滑翔姿态.头轻在头部配重,头重在尾部配重.直到滑翔姿态满意,记下这时的重心位置,之后加裝未装设备都要保证重心位置不变.达不到时就要搬动已装设备,尽量去除额外配重,用自身设备的重量配到已定的重心位置即可.

楼主:
手抛  不会率坏的阿

网友:
板凳说的对,实验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个草地.或者在室内床上,只要看出滑翔的姿态对了就可.

楼主:
这样 要把电机跟舵机装好再抛吗  详细一点

网友A:
我记得有个飞翼重心计算器的。
http://fwcg.3dzone.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飞翼重心计算器的。
http://fwcg.3dzone.dk/

楼主:
能帮我算下吗  我没有电脑  也不会算

网友:
除了重心之外,你的桨也用的不正确,不仅起飞困难,还会烧了设备的。换6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是在什么也沒装时通过滑翔找出重心.然后装设备时隨时注意配到以重心为平衡点即可.如果已装了部份设备也不要紧,找到重心后用未装设备来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的电机1800KV用60桨阿   求解  等试飞

楼主:
怎么 抛阿  能 说下不

网友:
抛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另外你KV1800 敢配9寸桨 ?
电机不烧电调烧
建议配置 7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电机1800KV用60桨阿   求解  等试飞

是的,用仿APC 6×4E桨不错。

网友:
桨大了啊,最多7050的

楼主:
标题

刚才试抛   竟然秒炸了  后面我直接装电池上去   试飞  竟然飞了 几圈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