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F3P机重心问题!

楼主(2012-02-29):
做了一个EPP的水星!全重145克。很好飞!但吊机不是太稳!总是吊不住。在模拟器上很容易就吊住了!请问是不是重心太靠前的原因!我是按普通固定翼的重心来确定的!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纯帮顶,顺便坐沙发,打酱油

网友:
重心位是对了。怎么个不稳,要说清楚点,因为有时候安装角不对,也是很难吊的。

网友:
根据我多年经验:
一,吊机不稳是技术有很大关系。技术越好,吊得越稳。 LZ吊机技术如何?

二,不需要什么右拉下反角。

三,是不是有风的干扰?我这飞机飞了一年了,吊机还是挺好吊的,吊直了,可以脱控控制好几秒。你看看这个算“吊机稳”吗?

网友:
对,KT机的话,完全不需要拉角,就怕新手们都拉了,或者拉力线不平,这是非常难吊的

楼主:
飞机应该没有问题!做飞机也做了3年了!什么飞机都做过!这个飞机我没有做下拉和右拉!昨天重心太过靠前!现在电池放在中间比较合适!昨天放在机头上!我是按以前飞固定翼的经验调的!以前是重心宁可靠前不能靠后!特别是三角翼类型的飞机!今天再试试!:loveliness:

网友:
F3P的重心都相对靠后~~~三分之一的位置头偏重了~~一般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楼主:
今天把重心调到机翼2分之一位置!非常合适!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重心调到机翼2分之一位置!非常合适!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

吊机合适了,平飞呢?
还有重心靠后的飞机,平时做动作很容易抬头变吊机状态。 比如蛇滚,我以前就有一架重心大概1/2左右的飞机,一加油门,只要飞机迎角有一点点大,立马抬头变吊机。 蛇滚也是,画圈稍微画大一点点,又变吊机。
当然我觉得通过练习上述情况是可以克服的。但手法会和平时飞大不同,(比如平时都是一直拉杆保持不掉高度,这个可能还要时不时推杆降低高度)
期待LZ试飞测验。 毕竟我说了不算,LZ实际飞过,才算数。如果LZ实际试飞发觉1/2重心没什么问题,那自然也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机合适了,平飞呢?
还有重心靠后的飞机,平时做动作很容易抬头变吊机状态。 比如蛇滚,我以前就有一架重心大概1/2左右的飞机,一加油门,只要飞机迎角有一点点大,立马抬头变吊机。 蛇滚也是,画圈稍微画大一点 ...

原来你才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相当汗颜~~~~

网友B:
能在全国排名100名以内的,都是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全国排名100名以内的,都是我的偶像~~~

哈哈,我乱说的逗逗同事,我说出来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 丰田兄,难道你信了?

网友C:
除了吊机,能不能把机装到正飞可以不打舵长时间保持平飞,侧飞可以长时间不打升降舵保持直线,我做了不少机,但要实现这个还是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吊机,能不能把机装到正飞可以不打舵长时间保持平飞,侧飞可以长时间不打升降舵保持直线,我做了不少机,但要实现这个还是有难度

3轴陀螺仪~

网友:
所谓的机翼前三分之一,这里的机翼是直包括副翼的嘛?

网友:
包括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