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7F变频器无面板控制请教,能指导搞起来用,冲话费100.

楼主(2012-02-29):
蹭一变频器,老东西,200V,0.75KW.型号VF-7F.
但没有控制面板,上网找了,有他的说明书,但还是闹不清楚。接上线,指示灯亮,但没有电流声,1#相对于2# 和3#端子有5V的电压,短接3和4后,3和2,UVW没电压速出,望指教。。。。谢谢

   看装控制面板的地方已经变色了,估计以前也是用的外控,拿过来的时候,1  2  3端子有接的线。

楼主: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说1  2  3端子外接电位器,10K的,但不知道怎么接,还要输入电源吗?电子白痴呀!

楼主:
真是悲剧呀,都没人指点一二!

网友:
我不懂。也想问一下。。。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说1  2  3端子外接电位器,10K的,但不知道怎么接,还要输入电源吗?电子白痴呀!

你量下一二三个端子那两个有电压一般电压正负极接电位两头另一端接中间,你也可以把三脚中两条线接在一起应该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一二三个端子那两个有电压一般电压正负极接电位两头另一端接中间,你也可以把三脚中两条线接在一起应该会转

短接已经试过,没反应。还想问下,我这个原本就没有风扇,正常变频器在接通电源后,除了风扇声音,还应该有什么声音,谢谢。

楼主:
说明书

在网上找的说明书,到哪还是弄不懂,望大大们指点下。

文件名: 松下VF-7F使用说明扫描.doc
描述: 松下VF-7F使用说明扫描.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30a9c23-6673-11e1-a338-0015c55db73d/

楼主:
接线图

有哪位老大能说明下这个接线图吗,2 3端子间是不是要加5V的电源。拜谢

楼主:
还是弄不起来,看样子是白折腾了,拆了买铝合金去。

网友:
1脚应该有电压,5v,12v啥的,如果没有,应该是坏的吧,或者必须要操作面板。

网友:
晕,没细看1楼内容,1、3接电位器两端,2接中间抽头。
一般要控制面板开关按下后,调电位器才有用。

楼主:
一对二三脚有5V电压

网友:
这个专业。进来学习

网友:
9楼为什么没有把图上完整呢?1、2、3角接的什么看不清。

以我理解的接法应是这样:
1、将2与10短接。
2、用外接电源的方法形成5--20mA电流(外接电压+可变电位器实现,外接电压负极接3号端子com)输入到10号端子试一试.

网友:
楼主要是整不了,发给我我帮你整。

网友:
如果1对3端子有5V电压,那就好办了。首先,将2与10短接。再次,计算I=U/R   因为要4---20mA电流,电阻就需要1.25千欧------250欧,买个0---2千欧可变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再次,用万用表确定可变电位器250欧处位置,调整电位器主轴时千万不要低于250欧,小心损坏变频器。

楼主:
接通电源,指示灯亮,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1对2   3 有4.9V的电压         1对4   5   6 有18V的电压     12对13   14   15    16  有23V的电压。经过很多朋友指点,均无效,谢谢。

楼主:
坛友很热情,谁能指导我搞起来用,冲花费100.一言为定。
当然坛友没人看的上这100元花费,仅代表小的对前辈的一点敬意。

网友:
先检查一下板子,下图位置,好像有问题(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