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 炸后自转

楼主(2012-02-29):
飞机炸了之后.开始向左自转就像打了左舵方向一样.断断续续又好了一点然后又开始转.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办法没啊.

网友A:
有可能尾电机线断了一部分,接触不良,还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所谓陀螺仪坏了,前面的换尾电机,或者把段掉线的地方找出来焊好,后面一个暂时只能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