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顺逆圆周航线,8字航线都已经非常顺畅, ...
【请教】模拟器顺逆圆周航线,8字航线都已经非常顺畅,请问高手下面练习什么?

楼主(2012-02-29):
模拟器
顺逆圆周航线,8字航线都已经非常顺畅,周末去上真机试试。请问高手后面练习什么?
倒退航线+自旋航线还是3D平飞航线+倒飞练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真机先飞,模拟器比真机快一步就行,基本功一定得扎实,这是老前辈告诉我的,切勿揠苗助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忠告,如果真机航线也飞的很稳了,下一步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分享你的经验呢?

网友B:
先不要考虑别的,真机航线飞好了后再在模拟器上飞别的项目。比如倒退航线,自旋等。

网友C:
我知道,飞漂亮的航线很难

网友D:
倒飞四面都过关后重新补习定点自旋的撸过

网友A:
我是倒飞航线钟摆刷锅后重新恶补正飞对头悬停的路过

网友E:
一直在恶补四位旋停的撸过。

网友F:
航线还不会,一直在练习定点自旋的撸过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答复,看起来我还真的要先把航线飞好了,

网友G:
又学到东西

网友H:
练习自旋,四面悬停,倒退航线,头朝圆心刷锅,尾朝圆心刷锅

网友I:
我的基础功还是要恶补~

网友J:
看来我根本没基本功可言啊

网友K:
没必要基本功非常扎实才进下一步,太单调了,不过熟练是必须的,模拟到真机可能会脑子空白,尤其不熟练的动作.
下一步,我是倒飞了,不过倒飞航线没问题了才飞真机,刺激.感觉到基本功不行又回到正飞倒退侧飞.正飞不扎实,倒飞也飞不好.

网友L:
练自旋吧

网友M:
航线。。总类多了去了。顺逆圆周 自旋8字。。。。这两样就够练很久很久了。。。我说真机。。模拟器只能练打舵 你的飞机不可能调到模拟器那么稳,而且环境也不一样,有风没风都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