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你们都加什么油啊?

楼主(2012-02-29):
这里你们都加什么油啊?
我加了高速黄油行吗?

楼主:
大家都不加油嘛?怎么不告诉我啊?

大家都不加油嘛?怎么不告诉我啊?
就是齿轮那部分
还有导轨加什么油?

网友:
齿轮可以加黄油,其它部位看说明节

网友:
挂轮加少量黄油
导轨用40几号的润滑油

网友:
高速轮得要滴注润滑,低速的可加黄油。
导轨用普通润滑油既可。32#、46#都行。

网友:
齿轮上吗  可以加润滑脂 也就是你说的黄油

网友A:
导轨用20号机械油,(我用美孚26号抗磨液压油)挂轮,,可以加黄油,就是换挂轮时墨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轨用20号机械油,(我用美孚26号抗磨液压油)挂轮,,可以加黄油,就是换挂轮时墨迹,,,

劉上將,你用20#油好象太稀薄了。

网友:
齿轮加一点粘性大的黄油就够了,加多甩多,不用时分开

其他加68#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劉上將,你用20#油好象太稀薄了。
导轨用油有专门规定,,,,,,,,,,,,说明书标 , 出20号机械油

网友:
齿轮加黄油  道轨加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