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翼怎么切割

楼主(2012-02-29):
新手新的不能再新!!求老鸟教热切割机翼!! 我切出来的只有一面大一面小!!!求教!!

网友A:
吉他2弦+12V2A电源+翼型模具

楼主:
设备都有!!翼型模具也有!切出来不一样大!!

网友B:
多练练手 找找感觉

网友A:
吉他弦是否拉紧(一定要拉的嘎嘎紧,但不要拉断了 )!检测温度,多试两遍。最好不要用电热丝,貌似它中心和边有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