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做好了,说说做的过程,谈谈一些体会

楼主(2012-02-29):
这个A轴,做的过程拖得时间长了。
开始幻想做一个既能当车头,又能当分度头,配合7016改的数控小铣,又是A轴,又是车铣一体。爽吧?呵呵,这叫无知者无谓。通过了解,普通的伺服电机是恒扭矩的,难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里最好是使用恒功率电机,问了一下,贵,不是一般的贵,遂作罢,退而求其次,就做个刚性比较好的A轴吧 。
既然不具备车的功能了,那还得买个小车吧,于是,买了一个CQ6123。于是折腾了好久,附件买了N多。
用什么材料做主体,铸铁,铝合金,45号锻打钢?考虑了N久,下定决心找铸铁。找了N久。这些过程,都在坛里留下的足印。
铸铁来了,开始折腾。有图片为证:

这是买了小车后车的主轴,记得当时还在考虑主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加工。

这个时候,主轴上的轴承和涡轮已经放上去了,用的过盈配合。轴承位轴径比轴承内孔大3丝,比涡轮内孔也大2丝。涡轮上了螺丝胶,没有用顶丝。
怎么上上去的?轴承和涡轮放在烤箱里,70度,轴放在冰箱里,-10度。往里放的时候是松的,突然,就卡死了,动弹不得。

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后边一个螺母预紧。

楼主:
铸铁是毛坯,怎么光面的过程就不表了,就用的这个小铣。
这是在镗蜗杆孔,先用20MM的钻头钻了一个孔。再用自制的镗刀镗大到24MM,再镗轴承位32MM,中间带0.5MM的直线段,以便调整蜗杆和涡轮之间的距离。

这是用小车在镗轴承位。镗的方法是从坛里学的。去找过外边的镗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自己镗。
刀杆是20MM的光轴,刀是6MM的合金铣刀的刀柄。
经验是:吃刀小点,慢慢镗,不要急。车的刚性不好,拖板也没有强硬的固定装置,就靠顶丝顶顶紧,吃刀小,圆还可以圆,吃刀大了,就出来椭圆了。还有,设计好镗杆距离,在镗两个轴承位是拖板的位置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减少导轨带来的轴承位不同心。

楼主:
959130
959129
蜗杆用了单端固定方式。设计是用角接触轴承,买的时候心软了,普通双沟也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的吗,何况这里的轴向力并不是很大。
两个轴承外圆间用一个20丝的铜垫片,用图中的法兰压紧到主体。轴承内圆用螺丝压紧。
959131
959132

楼主:
顺手雕几个光盘,做轴承的防尘。

法兰磨一下,可以提高一点精度。

63的手紧卡盘装上去了。

楼主:
没有办法编辑了,等等吧

今天用他铣了一个六方,刚性自己还满意。铣的是12MM的光杆,有说是A3钢,有说是45#钢。我用这个做过飞刀杆。6MM的合金铣刀,2500转的样子,慢慢地一刀过去的。
既然已经提到刚性了,回差自然不能有,有回差,是不是回差范围内没有一点刚性?
蜗杆和涡轮如果接触过紧,阻力就大了,F值上不去,所以也不能一味紧密接触。现在折中到F5000可以空走。
[local ]1[/local]
这是铣的时候的全景照。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另外请教下小铣床改数控Z轴是如何改的

网友A:
为什么恒转矩不行,要恒功率的?

网友B:
楼主的东西做得漂亮,顶一下.

P=K*n*N     P功率  K系数  n转速   N扭矩
恒扭矩:在低转速时PWM占空比小,保持小扭力, 从上面的公式得出P会下降.
恒功率:如果P保持不变,转速n下降,则扭矩N必需要要上升.     控制器要适时的加大PWM

这里面要引入一个PWM的内部变量.
简单来讲: 开车时如果有一个坡时,你会感觉速度慢了,去多踩点油门来补偿下升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非常漂亮,另外请没装了个滑台在一侧。看上面的图片。教下小铣床改数控Z轴是如何改的

在主轴一侧固定了一个滑台,滑台和主轴相连。上面的照片可以看到。调整滑台和主轴的平行度有点难度,类似铲刮,花了很多时间。看来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伺服的恒转矩是指在额定转速以下都保持额定转矩。

网友B:
如果此时伺服电机负载小,他输出的扭矩肯定变小.不然会加速运动的.    (除非这个模式只对扭矩有要求,速度不用管他的,好像攻丝用得着)
伺服电机有一个转速扭矩曲线图的,转速越高最大扭力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此时伺服电机负载小,他输出的扭矩肯定变小.不然会加速运动的.    (除非这个模式只对扭矩有要求,速度不用管他的,好像攻丝用得着)
伺服电机有一个转速扭矩曲线图的,转速越高最大扭力会下降.

伺服可以用位置模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去查下伺服的转速转矩曲线图,它在额定转速以下是一条水平直线。伺服的妙处就等同你在8楼所讲那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恒转矩不行,要恒功率的?

应该说恒转矩也行,只要在静止和低速的时候,这个力矩够用就可以。高速的时候,力矩不需要这么大,冗余一些也不是不可以。
静止的时候,可以考虑外加刹车,低速的时候,可以考虑减速。再考虑体积,使用方便性。。。这方案就复杂了些
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不同工况下速度和力矩的需要。这恰恰是恒功率电机能做到的。

网友B:
我有空去研究一下伺服的模式. 我是死套的那个公式.
其实普通开环控制的电机,也不算是恒扭矩. PWM越小,扭其实是下降的.
只是PWM固定后扭力固定了,就理解恒扭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恒转矩也行,只要在静止和低速的时候,这个力矩够用就可以。高速的时候,力矩不需要这么大,冗余一些也不是不可以。
静止的时候,可以考虑外加刹车,低速的时候,可以考虑减速。再考虑体积,使用方便性。。 ...

伺服的问题是难以高速,不过伺服一般有3000转呢,用来带A轴也够了吧...
难道A轴也要像电主轴那样8000转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空去研究一下伺服的模式. 我是死套的那个公式.
其实普通开环控制的电机,也不算是恒扭矩. PWM越小,扭其实是下降的.
只是PWM固定后扭力固定了,就理解恒扭矩了.

伺服电机"恒扭矩"输出是一个不太精确的描述,
一般这句话是用来跟步进电机做对比的时候说的。

伺服电机在位置模式下是恒速度+恒扭力。

网友D:
那个圆好像不是很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级点的双车头的加工中心的车头主轴就是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既可高速车东西,又可以转位配合铣头主轴铣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圆好像不是很圆

好眼力!那个轴承位确实不圆,有两丝的椭圆度。
为了镗轴承位,量具买了N个。两个内径量表,三个外径千分表。
镗完了,擦干净,喷了WD40,让他们安心睡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那个轴承位确实不圆,有两丝的椭圆度。
为了镗轴承位,量具买了N个。两个内径量表,三个外径千分表。
镗完了,擦干净,喷了WD40,让他们安心睡觉。

太假了...2丝也能看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相机镜头的变形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点的双车头的加工中心的车头主轴就是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既可高速车东西,又可以转位配合铣头主轴铣东西。

谢谢你帮我说了这句话。
那个就是恒功率伺服电机,老贵了。也有些叫车主轴。用不起恒功率的,我想可以用普通伺服电机,把功率余量放得大大的可能也能凑合吧?我当时也考虑用2KW 1000转的普通伺服,这样100转低速的时候还能有100w的功率,估计也能也能凑合干点什么了。最高转速上到1300转也应该短时间可以的。无奈2kw的伺服体积对这个小铣来说已经太大了,难以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我说了这句话。
那个就是恒功率伺服电机,老贵了。也有些叫车主轴。用不起恒功率的,我想可以用普通伺服电机,把功率余量放得大大的可能也能凑合吧?

我觉得用个小的伺服主机+谐波减速+轴承就可以了,
车可以放弃,反正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把车刀换成铣~边转边铣的车...
要不然就要大出血上大功率伺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沒有恒功率伺服电机之说吧。车主轴用的也是一般的伺服电机。至于用多大功率,是由你的要求来定。现在一般额定转速都在3000转。对车主轴来说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沒有恒功率伺服电机之说吧。车主轴用的也是一般的伺服电机。至于用多大功率,是由你的要求来定。现在一般额定转速都在3000转。对车主轴来说够用了。

大功率的伺服转速没这么高,2.3KW级别的差不多最大就是1500转。
不过1500转速下扭力有15nm

网友E:
请问分度用什么软件分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分度用什么软件分的,谢了

不好意思,没拍电脑的照片。因为这个坛里大部分用的系统都是维宏和MACH,四轴的,维宏要掏钱了,玩的人用的就少了。
所以,没有拍MACH3的界面。

网友F:
楼主做的很专业,做得很漂亮。
请问你用的57步电机有什么驱动器?电机发热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2-3kw有3000转的。再大的多数在2000转。

网友H:
镗孔为什么  租 弄 活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很专业,做得很漂亮。
请问你用的57步电机有什么驱动器?电机发热大吗?

是57三安的垃圾三洋电机。其中A轴的那个电机有联轴器的功能。
三个洋垃圾驱动,一个四通驱动。
以前用过几合一的驱动板,比洋垃圾差的不是一点点。
电机挺热的,手勉强能放得住。驱动电流可以调小,但这个温度就不要再调小了,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镗孔为什么  租 弄 活顶尖

我反问一句,为什么要用活顶尖?死顶尖怎么不好了?
一个能达到普通死顶尖刚性和精度的活顶尖,价格可能是老贵老贵了。所以,去看看外圆磨床,绝大部分用的都是死顶尖。
我开始玩车床的时候确实烧掉过死顶尖,2000多的转速,好久忘了往中心孔添油,闻到冒烟的时还不知道烟从哪里来,继续转。
稍微有点经验后,就知道要把顶尖烧掉其实很难的。

网友F:
我的57跟楼主的一样,就是发热,后来狠心把后面的橡胶轮拆了(真心疼),可能是绕组的问题,引出了8线(方便串并联)没有用,只能按橙蓝一组、红黄一组,才能运转正常,现在不发热,其实不用拆掉后轮,直接揭开出线的地方,把覆铜板的4——5中间切开就行了,其它地方不用切开,注意!下面的图是切了3个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57跟楼主的一样,就是发热,后来狠心把后面的橡胶轮拆了(真心疼),可能是绕组的问题,引出了8线(方便串并联)没有用,只能按橙蓝一组、红黄一组,才能运转正常,现在不发热,其实不用拆掉后轮,直接揭开出线的 ...

你说得很清楚,但我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割开以后,接线方式改变了?比如,串联变成了单边,甚至串联变成了并联?你有量直流电阻看看嘛?
同个电机,串联后,驱动电流还是按标称的话,扭矩会增加,发热会加倍。并联后,扭矩不变,发热减半,所以,可以再加电流以增加扭矩。
你所说的情况,是超过这个规律之外的吗?
----------------------------
看到图片了,按图上判断,中间的那几个地方是连接的,那么,没割开钱,所有的线之间都是相通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那个轴承位确实不圆,有两丝的椭圆度。
为了镗轴承位,量具买了N个。两个内径量表,三个外径千分表。
镗完了,擦干净,喷了WD40,让他们安心睡觉。

哈哈,肉眼都能看出二絲,表都不用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清楚,但我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割开以后,接线方式改变了?比如,串联变成了单边,甚至串联变成了并联?你有量直流电阻看看嘛?
同个电机,串联后,驱动电流还是按标称的话,扭矩会增加,发热会加倍。并 ...

我改了线以后,明显不发烫。其实从4-5的地方割开后(白线也可以剪掉),剩下的4线就是跟其它电机一样了。这个电机我查过资料,貌似是4相5线电机,要专用的驱动器。从4-5割开后电阻没改变。参考一下我的贴子,里面说有可能不全都正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416&highlight=%2B%BB%DD%C3%F1

网友F:
改了线,这种电机在780转以下扭矩大,超过780扭矩小,用手握住联器,电机就赌转。
请问你的电机与蜗杆是如何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了线以后,明显不发烫。其实从4-5的地方割开后(白线也可以剪掉),剩下的4线就是跟其它电机一样了。这个电机我查过资料,貌似是4相5线电机,要专用的驱动器。从4-5割开后电阻没改变。参考一下我的贴子,里面说 ...

你的那个电机的帖真好,讲得很清楚。但那个示意图和实际绕组不符合,实际绕组是双线并绕的。
我判断,4 5  割开后就是两相串联了,
如果都割开 1 3连接 2 4连接 是一相  5 7连接 6 8 连接 是另一相 ,就是两相并联了。

我的电机原来就只有4条线,4 5 不相连的。跟你的电阻值比较,可能是并联接法。具体没打开接线端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了线,这种电机在780转以下扭矩大,超过780扭矩小,用手握住联器,电机就赌转。
请问你的电机与蜗杆是如何联接的?

蜗杆中间打个孔,电机轴插入。
买一个6点4 毫米 的麻花钻头,侧刃用沙皮打一下,配合非常好。(先是用6.3的钻打的,电机轴进不去)
属于刚性连轴。

网友F:
我把电机改成8线后,试按串联并联接法(按线圈顺序有几十种接法),运转情况都不理想,现在的接法其实就割开了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东西做得漂亮,顶一下.

P=K*n*N     P功率  K系数  n转速   N扭矩
恒扭矩:在低转速时PWM占空比小,保持小扭力, 从上面的公式得出P会下降.
恒功率:如果P保持不变,转速n下降,则扭矩N必需要要上升.     控制器 ...

你掌握得很透彻哦!
是这样,如果要达到我开始设想中的车铣一体,分度和车削、铣削都照顾到,那么,主轴就要有强大的静态保持扭矩(可能要附加刹车了),低速时的超大扭矩,高速时的额定扭矩。  普通车床是依靠变速装置来实现的。有那种恒功率伺服系统,联合刹车装置,不使用机械变速,也可以比较好的满足这些要求。但目前价格还很高,国产的小功率系统,价格就奔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电机改成8线后,试按串联并联接法(按线圈顺序有几十种接法),运转情况都不理想,现在的接法其实就割开了4-5。

其实你没必要几十种接法的试,你静一下心想一想,怎么判断绕组的相位,就是线圈头尾。
然后,其实就串联和并联这两种接法。(单独绕组工作就不要算了),
其他的所谓几十种接法,都是错了的,要么是头尾不对的,要么是隔了磁极串并联的,在这里属于不合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你没必要几十种接法的试,你静一下心想一想,怎么判断绕组的相位,就是线圈头尾。
然后,其实就串联和并联这两种接法。(单独绕组工作就不要算了),
其他的所谓几十种接法,都是错了的,要么是头尾不对的 ...

按我现在的接法是不是单独绕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我现在的接法是不是单独绕组工作?

我这样凭图片判断,光割断4-5之间,是串联。

你把欧姆表档位调好,仔细量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还是单绕组,很好判断的。
如果头尾不对 电机是几乎没力的, 还可能损坏自身保护不好的驱动器。
保护做得好的驱动器,就是把它的输出短路也不会烧。

网友:
1(红)、3(黄)是4.9欧,1、3分别与拧在一起的红黄是4.0欧。2(蓝)、4(橙)是4.7欧,2、4分别与拧在一起的白浅红是4.2欧。
由此可以判断,我改线后是串联接法。原来电机本身是两组线圈的两个中间抽头接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车床镗孔实在有点麻烦,把工件装夹到位不容易,测量也麻烦,质量也不容易保证。
刚才学坛里的帖子,看到有人说工业上有成熟的工艺。但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工艺,而且他也不来这个坛子了。没办法,专业人士和我们业余的混不到一起。
找到一篇文章,和大家共享:

当今数控车床加工轴类零件两端的外圆和内孔时,往往要先车削零件的+一头然后调头车削另一头,这样做法是经过了两次装夹,同轴度精度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特别是加工内孔时同轴度明显偏差。传统的加工工艺是:用车床先车一端外圆(或内孔),后调头车另一端外圆(或内孔),车好后同轴度偏差很大,为了得到很好的同轴度,还要上磨床磨削零件两头的外圆(或内孔)才能得到更高的同轴度和外圆跳动,这样的加工方式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下。
这是文章的全文http://g.zhubajie.com/urllink.php?id=12040328i1vjmya9pg5f74na

网友:
哎 很不错噶...收藏了

网友F:
建议楼主出套件,请PM一下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出套件,请PM一下费用。

朋友说笑了。我是纯粹的DIY。
当时设想搞分度和车铣一体的时候,自己没有车床。
改那个7016小铣为数控的时候,开始是考虑DIY雕刻机的。我是搞电子的,雕个机壳,雕个电路板,打个孔,行程不用大,精度不用很高。
但想到手头几乎没有什么工具,就是D个木头雕刻机也不是那么容易,综合考虑了一下,先买个小钻铣;有了小钻铣,就在它身上动手改数控?最单薄,也比雕刻机要结实多了吧?还可以当工具用,岂不十全十美?(记得当时想到这里有点得意)
选用这个坛里臭名昭著的小钻铣,是因为她实在便宜,10年夏天的时候,1550元帮我送到家里三楼。还因为它够轻,150斤的分量,再往上加,搬上楼的方法就要好好考虑了。
改的过程也是十分漫长。发现拖板有6丝的不平,心里是忿忿不平,电路板的覆铜有几个6丝?于是动手刮研导轨。当时还没见过刮刀是啥样,就买个白钢的车刀当刮刀,网上找视频,找资料,折腾了N久。
开始改数控,
发现这个铣的X空间很小,装1605的滚珠丝杠很吃力,动了不少脑筋才装进去。Y轴装2005倒是很轻松。
发现Z轴很难处理,想保持手动,还要数控,几乎崩溃。差不多隔了半年,才把Z轴搞成现在这样。
原来钻铣的主轴是比较松的。仔细看照片可以看到旁边的顶紧装置。
大部分部件是用小钻铣自宫的,自己搞自己,拖板,机头,拆啊装啊的一次又一次,搞到闭上眼睛都可以拆装了。还幸亏机器小,如果再大一点,一个人就不容易了。
这个也得益于无知者无谓,如果开始就知道有这么多的难题,肯定不愿意拿这个开刀。走过来以后回头,才感到有了些另外的收获。
搞完之后很长时间,才萌发了车铣一体的梦想(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有了这个帖子记录的过程。
我的学习过程,很多时和这个论坛精密相连。发这个帖子,是希望对论坛有所回报。
这个A轴的费用,能说出的有这么些:
铸铁  好像是5元一斤,11斤;
40MM 45号圆钢   10元?
2模30齿涡轮蜗杆 55元
63手紧卡盘 320元
轴承4只   35元
三洋二手57步进电机(几乎新) 80元
四通步进驱动(二手)220元
48伏 15A开关电源 陈货
电源线 6元
螺丝,T型螺母等 8元
上次主体攻丝的时候,断了一个丝锥。去电火花的时候,那个老板对这个A轴也非常感兴趣(顺手把他趴窝的电火花修好了,此节按下不表)。他的雕铣机,也需要一个有一定刚性,有一定精度的A轴。并说,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台湾小A轴,价格就奔万了。我说这个结构,批量加工有难度的。其回差和精度,是依赖机加工精度的。我都是靠手工研磨的。如果不做闭环,其精度不会很高。而且,如果用到工业上,使用寿命也成问题。涡轮蜗杆靠油脂润滑,又是紧密接触,很快就会磨损的。
我是DIY,这些时间成本和使用寿命,都不是首要考虑的。

楼主:
学了几天solidworks,今天晚上的练习。

网友(2012-10-25):
做的不错 考虑效仿

网友:
不知道楼主得蜗杆是怎么样做的,可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