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的襟翼设置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开了个升降-襟翼混控在64MM的涵道F18里。请问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1。在起飞的时候是不是能加大升力,在降落时能减速? (升降翼向上的时候襟翼向下)
2。天9能不能单独设置一个通道给襟翼,使得襟翼固定在一个位置,然后随时可以关闭襟翼。如果有,是不是需要单独的襟翼,而不是副翼-襟翼混控?

网友A:
1 襟翼是可以加大升力和减速 一般放心襟翼会抬头 需要顶杆
2 那要看你的机翼是否副翼和襟翼都有 如果只有副翼 那就只能使用混控 天9是可以单独设置襟翼的

网友B:
天9可以设置复杂混控,襟副翼那个最后的值要不为0才有襟翼,复杂混控可以给襟翼混控到开关通道上吧?我没试过,不过我设置到左边的旋钮上是可以的,如果不想推杆可以设置襟翼升降舵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是想在降落时速度慢点…因为场地不太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没单独襟翼是不能固定它了

网友D:
完全可以设置的。
你设置6通就是了。

网友E:
天9还是天9S一代还是二代?使用效果如何?给我个购买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天九二,没带S的。连接的话,是在官网找的淘宝连接。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B:
没有单独襟翼照样可以控制,只要你两侧副翼用2个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是可以设置,但不能固定那襟翼的位置,一定要打舵襟翼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