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mini cp和genius cp到底有多少零件是通用的?

楼主(2012-02-29):
旋翼头,主旋翼,和尾翼,头罩,这里头哪些是通用的?旋翼头的中联是不是通用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高手们,求助

网友A:
除了主体和接收外,其他全部通用。
少许差别的还有大齿,G-CP是64T,MINI CP是62T,其实也可以通用的,少许的差异不大。

网友:
64T和62T也叫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主体和接收外,其他全部通用。
少许差别的还有大齿,G-CP是64T,MINI CP是62T,其实也可以通用的,少许的差异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旋翼头也通用吗

网友C(2012-10-10):
新手,学习!
另有一问题:64T与62T的大齿除了齿数差,大直径,厚度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翼头也通用吗

旋翼头通用,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习!
另有一问题:64T与62T的大齿除了齿数差,大直径,厚度上有什么差别?

64T大一点,薄一些,模数一样,主轴直径和安装方法一模一样,MINICP如果改无刷用64T会很好用,

网友:
补充一下:GCP和MINICP的舵机臂不一样,舵机臂上的球头大小不一样,所以舵机连杆也不一样,一边大一边小,购买时候要注意,其他旋翼头,主旋翼,和尾翼,头罩,主轴,舵机(注意舵机臂不一样),旋翼头的中联,尾杆,尾电机,尾桨,大桨完全通用,尤其GCP尾桨,大桨带黄颜色边,飞起来很醒目,很漂亮

网友:
玩MCP X的围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主体和接收外,其他全部通用。
少许差别的还有大齿,G-CP是64T,MINI CP是62T,其实也可以通用的,少许 ...

为什么都说mini cp 大齿是62T啊?我数了不下10遍都是6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