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6V的机器怎么样,看中它比较小巧便宜,请高手及使用过的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2-02-29):
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16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4.工作台尺寸 400x120mm

5.主轴锥度 MT2

6.横向行程 160mm

7.纵向行程 220mm

8.垂直行程 210mm

9.主轴行程 50mm

10.T型槽宽度 10mm

11.主轴转速 50-2250rpm

12.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3.电机功率 500W

机床特点

1.使用无极变速,调速方便

2.镶条采用斜镶条,经过铲刮加工,两边螺丝固定

3.方形立柱,刚性很好

4.塑料齿轮(如有需要,可选配金属齿轮)

5.带了微进给和速度显示

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看机器还是挺结实的,有朋友说用的MT2 没有25V用的MT3壮实,我想问下具体会有多少差别。25V价格相差了一些但也能接受,就是床太大了。家里没地方放,也没必要要那么大的行程。

2.还有想请教下用过的朋友,用不锈钢专用的铣刀铣304不锈钢进给速度能多少?这机器铣的吃力吗?

3.这个机器改数控的潜力大吗? 我看图片上还是比较好改的。

网友:
是金洋的吧,我也看上这个了,看样子一般使用还是不错的,等手头宽裕了就进台。

网友:
开始我也打算16的,但是综合了一下还是20好,加长工作台,力量大,重了30公斤,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是比较了半天,还是没有下手

铣床肯定是越大越好,行程约长越好

但是要看自己的用途

比如说家里地方小,那只能买小的

而且大铣机重量都大,上楼有一定难度

楼主:
是的 所以在纠结呢 25V比16V贵一千多块  重量重了50KG 也大了不少 不知道还有用过16V的人 说说看有什么缺点没  这东西 自己没用过的话 光看是不出来性能的

网友:
16的身板弱,,,,,,,500瓦干钢 能力小点

网友:
我也看上这个了,20以上的肯定好用些,问题是太重了家里放有压力啊,毕竟不是做成品加工用,唉,还是冷静考虑一下再说,o(>﹏<)o千万别冲动

楼主:
很想一咬牙一跺脚一步到位搞个25V 但是想想12kg的重量我就头痛
到了物流公司我怎么搞回家啊 找个面包车物流公司有叉车可以叉上面包车 我到家了怎么卸下来搬回家。。。。。。。。。。。。。。。。。。。。。。。。。。。。。。。。。。。。。。。估计的三四个人才能抬动这箱子也不大 三四个人估计都没地方下手

楼主:
少了个0  是120KG

网友:
好好,,考虑一下,,,别冲动,,,综合考虑

网友:
我用的华飞16V,600W,台比这长(500X140),纵行程也多些(320)但没微进给。

网友:
我BF20L(25LV) 120kg/ 16V 60kg/ SX0 25kg都用过

BF20L 对单打而言有点重..
拆解搬运, 光是底座加立柱就5xKG了
不够身强体壮的, 不能随时叫小弟的..还是不要尝试..

而16V, 拆下主轴,其他重4xkg..一个人抬上桌还行,
怕受伤的话, 再把台面拆下就很轻松了~

SX0 很轻 但能力弱很多, 只能小口小口的吃

16V 用10mm铣刀 试铣6061铝 一次吃3.5mm ok, 再深就没试了..
不锈钢没试过..
不锈钢的强度好像是铝的3倍, 10mm刀 改吃1mm 应该没问题吧?

16V/BF20L 我都拆解画图过
其实主轴是差不多的, 只差在电机较大,
齿轮一样, BF20L的角轴承因为要用MT3 所以还比16V的弱一点
其他轴承尺寸一样

比喻一下, 二人牙齿硬度一样, 20L肌肉咬力较大, 但反伤到牙的机会..

另外20L身体也大一号...

16V的X轴不好改滚珠丝杆,
问过小潘十字台有单卖, 可惜不能订做较厚的
如果单买十字台不贵, 再买一个就能自已搞自已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用途,家用床,干些铝铜还是很轻松的,如果是钢件,小件也可以,大件就有点吃力了,一般铣钢件,我都是一次下20丝,40丝也可以,但是何必让机器负荷那么大,我最大是用16V钻16的空,A3钢,32MM厚,不论买什么型号,一定要记住,微进给,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Shinnher 说16V的X不好改滚珠丝杆主要原因是什么,20V还有25V呢。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改数控的,我自己做过一台全钢的雕刻机。为改数控也积累了点经验。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就是16V X轴空间才20mm左右 滚珠螺杆螺母较粗..必须对十字托板动刀,

另外BF20L多2mm, 也差不多难改

16V的X螺杆是14mm, 14mm的滚珠螺杆二手的不好找, 12/16mm的较多

滚珠螺杆导程大的强度较高,
但就不知原厂1402T型螺杆和1204滚珠螺杆哪个负载能力较高..
如果差不多, 12mm的比较好塞好改

另外 刚问好了 十字托板单买是288 价格是还好,
如果要省一点的方法是, 改好多的托板..卖给16V鸡友..大家轮着用..

网友:
"另外 刚问好了 十字托板单买是288 价格是还好",  确定十字拖板(底座加拖板)288元

网友:
只有单十字托扳....就是中间那块方的..

楼主:
我也在想怎么会那么便宜  我刚拜读了之前坛友们的改造帖子 有一点觉得奇怪 为什么都要换滚珠丝杠 原先的丝杆真的就那么差吗 我也不追求进给速度  不改丝杆的话会简单很多  X轴连接器连57 4.7A的步进  Y轴上57 4.7A的双出轴 手轮装步进的另外一个出轴上  Z轴不知道57 的4.7A双出轴步进直上的话能不能带的动
还有就是贴塑的问题 贴塑具体怎么搞 我还是没整明白 百度了一下知道其好处 但是贴塑的膜是有厚度的 不然就需要将燕尾槽打磨 如果打磨不好的话精度不是反而会更差 如果不贴塑的话对机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建议厂家,机器分开几块 包装,这样搬运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厂家,机器分开几块 包装,这样搬运方便不少。
分开,包装搬运是方便,,,,组装调整精度就麻烦了,,,有的螺母扭矩都是有固定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打算改数控,微给进是否就不重要了?

网友:
比较好用,就是改数控难

网友:
打算买个16v,轨道贴塑,用POM做消回差螺母,用57电机经过同步带减速后驱动,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