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主轴螺母

楼主(2012-03-01):
请教各位师傅,0618主轴尾端的那两个锁紧螺母是多大的?借用本坛图片,红方框中的位置。

网友A:
圆螺母 你量下尺寸就知道啦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件卖

网友B:
m28x2圓螺母,外徑38mm

网友C:
坏了?一般不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螺母 你量下尺寸就知道啦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件卖

主要是两个螺母被我拧滑扣了,量不出个准确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一般不坏啊?

开始不懂,拆主轴的时候用铁锤敲的尾部,主轴上螺纹那块敲的有点变形,然后上螺母的时候就拧滑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8x2圓螺母,外徑38mm

不是那个大的,是最外边的那两个小的螺母,我前几天量了一下螺母的内径,好像是13mm左右

网友D:
那个螺母是细牙 ,外面标准件是粗牙,买不到的 :loveliness: 必须买细牙板牙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楼主不用木锤或橡胶榔头的后果,所以不能野蛮施工 教训,如果是我拆我会不闲麻烦做拉马,这样毕竟比直接冲击好

网友E:
自已车个   没 什么 的   不会 弄的话     联系 我   我给 你  车个   免费的

网友F:
14*1 的,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已车个   没 什么 的   不会 弄的话     联系 我   我给 你  车个   免费的

谢谢MQEE,要是解决不了我就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螺母是细牙 ,外面标准件是粗牙,买不到的 :loveliness: 必须买细牙板牙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楼主不用木锤或橡胶榔头的后果,所以不能野蛮施工 教训,如果是我拆我会不闲麻烦做拉马,这样毕竟比直接冲击 ...

是啊,都是不懂惹的祸,不过以后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1 的,我做过,

嗯,谢谢,马上找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