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的电动配置问题 ?

楼主(2012-03-01):
想做一个kt330   翼展:920mm    机长:830mm
在论坛上看到有两种配置   1、2212     kv1400     8寸    螺旋桨          2、2212  kv  1000  9寸螺旋桨
我的疑问处在螺旋桨和电池、电调上面
1、2212     kv1400     8寸    螺旋桨      8寸螺旋桨具体是 8*多少的啊   另外 电池 还有电调  都应该是怎样的 ?     对了  舵机用9克舵机就可以吗?

2、2212  kv  1000  9寸螺旋桨      9寸螺旋桨具体是 9*多少的啊     另外 电池 还有电调  都应该是怎样的 ?

拜托各位能一个答 案,因为是新手所以比较纠结,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并给予帮助,本人在此先谢谢大家的

网友:
方案一二都可以看你手头有那套设备了

我这里有套md 塞斯纳 拆下来闲置设备
新西达2212  kv 1400  8寸螺旋桨 新西达30a 电调 9克舵机*4 1500的电池,已经连上调试好了。
你需要的话淘宝价折价给你。

qq:69197252(中午在)

楼主:
330配置

kt330   翼展  920 mm       身长 830mm   5mm或者6mm   kt板

电机2212kv1000        螺旋桨1047        电调 中威特30a

电池11.1v   3s    25c     1550mm

是否有问题  拜托前辈帮忙长长眼

网友:
标题

很好的配置  可以了  我每天都飞330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的积极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kt330   翼展  920 mm       身长 830mm   5mm或者6mm   kt板

电机2212kv1000        螺旋桨1047        电调 中威特30a

电池11.1v   3s    25c     1550mm

是否有问题  拜托前辈帮忙长长眼

1. 电机换2212 kV930会飞的更顺手,电流也更小,更安全。
2. 电池换11.1V 1000mAH会更轻,大大提升飞行性能。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的积极帮助   谢谢

网友:
用KV低的  上大浆   省电  动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机换2212 kV930会飞的更顺手,电流也更小,更安全。
2. 电池换11.1V 1000mAH会更轻,大大提升飞行性能。

网友:
KT机330   配置电机2212 KV1000 浆:选用 1047  30A电调 3个9克驼机 电池11.1V  1500HAM和2200HAM任你选

网友:
飞了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2212 980KV  1050APC浆。。。1500MAH的好飞有力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