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x650 装好以后自旋有点飘,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01):
wkm 全新的x650v 电调飞腾 30A   电机gs2834-12 740kv   apc 1047桨。
起飞以后整体感觉特别稳,但就是顺时针自旋,4s 3000mah电池悬停6分钟左右,2号顺时针电机烫手,其他电机温温的。

一半这是什么情况? 谁给说说?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重心不稳的情况?  云台在前面,重心有些朝前。

网友:
你先试试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情况是否一样,然后比较一下手动是否也这样,这样你可以知道是机械问题还是飞控的感度问题,否则,满天数星星呀

网友(2013-05-0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手动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