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拖板问题

楼主(2012-03-01):
淘了个就钻铣,摇起来很费劲,想把十字拖板拆下清理,但无法拆下,请大家出出主意。
我发现摇柄中间那个圆球上有个孔,里面有根铁丝,以为把它冲下来就可以拆开了,但怎么冲也不动,两边看不到这个是螺丝的证据,认为它就是砸进去的,不知道我的认识对不对

网友:
圆球手柄中间的是个带锥度的圆销 试试从另外一头敲击出来

网友:
锥销,从细的那头用铜锤砸或垫铜铝板砸

楼主:
我用铁锤加冲子没砸动,把我用气门做的冲子都砸歪了。那个圆球的一边是饱满的,另一边有个小坑,我是从小坑那边冲的,这样应该对吧?

网友:
按你说的没错,上个局部大图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敲这个,一要方向正确,二来,不能用尖的东西敲,要用与小头直径相近小点的硬棍子敲,敲的时候,对面垫个东西支撑,否者丝杆敲弯了就只有哭了。真紧的话,就先喷点WD40,过会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这个,一要方向正确,二来,不能用尖的东西敲,要用与小头直径相近小点的硬棍子敲,敲的时候,对面垫个东西支撑,否者丝杆敲弯了就只有哭了。真紧的话,就先喷点WD40,过会敲。

又向兄弟学习了一招~~

网友:
估计取不出了,用手 枪 钻钻掉。两头钻哦

网友:
做个电火花,直接击碎!

楼主(2012-04-13):
引用 网友A:
敲这个,一要方向正确,二来,不能用尖的东西敲,要用与小头直径相近小点的硬棍子敲,敲的时候,对面垫个东西支撑,否者丝杆敲弯了就只有哭了。真紧的话,就先喷点WD40,过会敲。

谢谢,用您的方法搞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