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与接收机

楼主(2012-03-01):
舵机
是接接收机的,
陀螺仪
怎么调整直升机的?高手指点

网友A:
斜盘舵机是连接接收机的,尾舵机是连接陀螺仪的,陀螺仪连接接收机,陀螺仪控制尾舵机稳定尾巴。

网友B:
陀螺一条线接RUDD 接口内只有一条线的接感度 尾舵机接陀螺仪

网友C:
LS两位回答的很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好像说的是锁尾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