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问题,老鸟们帮帮忙

楼主:
求助:发动机问题,老鸟们帮帮忙
聆听随风
聆听随风
-49

网友A(2012-03-01):
太富油了,磨合的时候才要富油,正常飞的时候排气管有很多废油就是富油了。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网友C:
每次磨合完一箱油就把飞机怎么样放起来了?
1、是不是头朝下了?
2、飞机平放时是不是油箱是不是高于化油器?
3、发动机是不是倒装的?
4、加压管是否不在油箱顶部,和重锤都淹没在燃油里?
这样燃油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4项是油箱的呼吸作用)流入发动机的,
隔几个小时候再次启动的时候必须拧下火头空转几下排除缸里的油,否则启动时启动电机根本转不动。
解决办法:头朝上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