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请教.........

楼主(2012-03-01):
计划做D54,冀展82CM,目标在140G左右,想入手带内置电调的马达,双天 XM2812RTR,请教各位是选KV1450的还是1800的呢?或者还有其它好的选择请推荐。
先谢了!

网友:
都可以的,低KV的配大桨会更舒服一些

网友A:
我没选过内置电调的,总担心炸机把电调板炸断了,有经验的进来说说

网友:
1800吧。
从郎宇电机kv与桨的配合参数表看:

1450配的是9047桨。1800配的是8043桨。前者桨大反扭大,拉力却不如后者,后者反扭还小。

不知道双天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选过内置电调的,总担心炸机把电调板炸断了,有经验的进来说说

是有些担心,正在等用过的人说说。

网友B:
LZ啊,我好心好意回答你问题,结果你貌似在另一个帖子说我“小人”? 寒心啊~ 希望你尽快对此事做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些担心,正在等用过的人说说。

我有一个朋友用,腿断了一个, 自己考虑吧。

网友:
老手无所谓,如果是第一架,还是用1800好些,反扭小点,对调机容易些。不过kv小点飞起来更舒服,也可以先飞几架室外四通机,再直接上1800。

楼主:
多谢各位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啊,我好心好意回答你问题,结果你貌似在另一个帖子说我“小人”? 寒心啊~ 希望你尽快对此事做出合理的解释。

开贴赶你  是“人小之举”的意思 ,你理解有误。不过你还是得自察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反感你说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贴赶你  是“人小之举”的意思 ,你理解有误。不过你还是得自察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反感你说的话。

是的,我得自擦。但是如果有人侮辱我的人格,你说我是反击呢?还是装怂,默默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