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问题,老鸟们帮帮忙

楼主(2012-03-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是太富油了

磨合时低速时废油不会完全排除,导致有油进入发动机。建议磨合的时油箱快没有油时可以将发动机转速提高,快速运作1分钟直到没有油,这样排气管的积油就会基本排除。下次启动时就不会有问题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合时低速时废油不会完全排除,导致有油进入发动机。建议磨合的时油箱快没有油时可以将发动机转速提高,快速运作1分钟直到没有油,这样排气管的积油就会基本排除。下次启动时就不会有问题了。祝你成功

网友:
发动以前,把机器向排气管那边倒下去,转一二下就好了。

网友:
换亚拓启动器就行了

网友:
三页机器 固定翼的我搞过

网友:
发动机熄火后立即把进油管夹子加上关闭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