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改frsky 2.4G 的高手

楼主(2012-03-01):
入了frsky 2.4G 模块,改ff9,看中了它的双向功能,想不到 d4fr接收只能回传接收电压,不能回传动力电压,有会改的,改过的高手吗?

网友:
不是有其他接收机可以回传动力电压的?

楼主:
问题是已经买了阿,再说 d4fr 体积小重量轻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frsky的接收机好像输入最高可以到10V,楼主可以试试2S的锂电直接插在接收机上,不过舵机要选高压版的,还有就是要把电调信号线的红色线剪断.仅供参考,烧坏了不要怪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sky的接收机好像输入最高可以到10V,楼主可以试试2S的锂电直接插在接收机上,不过舵机要选高压版的,还有就是要把电调信号线的红色线剪断.仅供参考,烧坏了不要怪我

卧槽,信号线不是白色的么。。

楼主:
红色线是电源正极,这个方法可不好
我觉得应该在接收机内部测压器上引出线,加个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