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齿盘转,主轴不转,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2-03-01):
主齿盘转,主轴不转,是什么情况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单向轴承坏了,要不就是电机线插反了

楼主:
谢谢!头像很性感哦!

网友:
 冰山的头像人气可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狼友太多了

网友B:
电机线接反了。冰山那手什么时候能放下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我退魔的时候手就会放下来了。^(o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接反了。冰山那手什么时候能放下来啊!

尾桨要转,大浆不转。

网友C:
尾桨转那就是驱动齿跟主轴之间没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桨转那就是驱动齿跟主轴之间没上螺丝

按理说是这样,可螺丝没上那两个盘子不会擦侧板吗?

网友:
我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
疑难杂症

楼主:
单向轴承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轴承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