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450 PRO V2 FBL 3GX

楼主(2012-03-01):
各位大大我的450 PRO V2 FBL 3GX悬停时尾部会缓缓的向左自旋,请问是什么原因。悬停的时候还是很稳的,就是尾部会慢慢的向左转。

网友A:
中立点偏移

楼主:
谢谢我重新调整下试试,新手第一次装电直搞了我大半个月才起飞:loveliness: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可好?我也想入手一个 450P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很棒,之前一直飞模拟器上了450 PRO V2 FBL 3GX感觉比模拟器好飞。第一次飞对尾就能控制3米以内了,现在三面悬停已近没问题,就是对头差点。

网友C:
中立点偏移如果調整後如果還是無效.建議你檢查一下尾旋翼夾座內的培林是否受損
......... TEAM ALIGN 曾權